求助 华科尔D10刷了固件后如何使用富斯的接收机

楼主(2017-08-27):
本人的d10已刷机 已改四合一高频头了 手里有个富斯的接收机 请问要怎么对频呀 搞了两天了 遥控器固定id已清楚 富斯接收机也短接-和s了 为啥不能对频 有大神知道咋用吗?

网友A:
华科尔对频福斯?看看协议匹配不!谁给改的控,提供技术支持吧!

网友:
是200多那款4合1吗?我正想买呢,我有FS的接受,你这么说我有点害怕、对不上这么恐怖

网友B:
遥控器固件是什么?
对码那里需要选择正确的协议,用不同品牌的接收机是需要切换的

网友C:
Deviation固件支持的FlySky协议是老的协议,就是富斯9、T6等遥控器所使用的协议,只能用于类似R6B和R8B这样的接收机,当然伟力V911也没问题。主贴当中的这个接收机是新的协议,老版的应该是不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对频福斯?看看协议匹配不!谁给改的控,提供技术支持吧!

自己改的 刷的5.0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固件是什么?
对码那里需要选择正确的协议,用不同品牌的接收机是需要切换的

5.0的固件 协议选富斯的协议 都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viation固件支持的FlySky协议是老的协议,就是富斯9、T6等遥控器所使用的协议,只能用于类似R6B和R8B这样 ...

谢谢大神的解释 看来可以放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改的 刷的5.0固件

买高频头和配件多少钱,技术挺牛。看到有改好的。不敢自己折腾,另外D10手感怎么样,考虑入个D7e改装,手感没有10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高频头和配件多少钱,技术挺牛。看到有改好的。不敢自己折腾,另外D10手感怎么样,考虑入个D7e改装,手 ...

高频头200多 在没别的配件了很好改 手感还可以 也没用过高端控 不敢妄加评论手感到底有多好 但比d7e手感强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频头200多 在没别的配件了很好改 手感还可以 也没用过高端控 不敢妄加评论手感到底有多好 但比d7e手感 ...

原厂模块去掉,dsm和dxm2就不能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模块去掉,dsm和dxm2就不能用了吧

这个四合一模块也带dsm系列的模块 一样可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频头200多 在没别的配件了很好改 手感还可以 也没用过高端控 不敢妄加评论手感到底有多好 但比d7e手感 ...

买个板子,焊接三条线。改装完成?刷机支持原厂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板子,焊接三条线。改装完成?刷机支持原厂协议?

对的

网友D:
用富斯一代系统的接收机即可,二代系统的没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富斯一代系统的接收机即可,二代系统的没辙的

接收机 是朋友给的 看来 d10神控 也有会有对付不了的接收机

网友E:
协议选 AFHDS-2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协议选 AFHDS-2A

好的 我试试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协议选 AFHDS-2A

5.0固件都有这个协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