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x那个板子耐摔么

楼主(2017-08-27):
最近想买个150X
相比第一代变了6轴
无奈就是那个板子感觉就那么漏着
摔一下不会打掉件么
没有什么外壳么

网友A:
我的返厂了,没摔过,但是飞了几十起落后陀螺仪不修正了。

网友:
小鸡太灵活了,脑子不够用

网友:
都不是让摔的,注意点飞了

网友:
飞的时候要带头罩,这样摔机会有缓冲 就不容易坏,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
啥板子也不耐摔,小鸡不要裸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返厂了,没摔过,但是飞了几十起落后陀螺仪不修正了。

这么蛋疼。。。
顺便问问,内置接收有失控保护吗?没看到设置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蛋疼。。。
顺便问问,内置接收有失控保护吗?没看到设置项。。。

所有的机子失控保护都是在遥控器的和接收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机子失控保护都是在遥控器的和接收关系不大

额,那就是说,150x主板支持遥控的失控保护设置
另外,补充一点,我飞过的hcp80v2, hcp100s不支持也不能设置失控保护。
全部的433,以及frsky xm+接收,失控保护都必须在接收上设置
华科尔rx716,以及mc7板机控的好像失控保护是固定的,不能设置。

网友:
失控保护是在遥控器里面设定的,和飞控是无关的,除非你的飞控是那种带GPS模块的,飞空中可以设定失控返航之类的。遥控器中的失控保护一般是指油门关闭,各个通道归中

网友:
150DFC或150X的失控保護會直接切掉油門
不用另行設置

网友:
我在这家买的(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用天九的遥控器,手感不错,不过接头线要改装!!接收机把壳去掉,减轻机器的重量,现在一直裸飞中,目前没发现问题::

网友:
请问大师们,我这个150X,,天地飞的天线能剪掉一半吗,感觉太长,另外那个接收机能用什么粘一下不

网友:
你搞错飞机了吧,我们在说的是亚拓的150X

楼主:
因为自己手里有个华科尔的mini cp 除了耐摔,一点不好飞
无意看见150x的6轴,觉得不错,看他板子就是那么叠加一起的,担心啊。

网友C:
告诉你,不耐摔,俩下蓝牙就摔没了,一定一定一定要带头罩,一定一定要带,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不耐摔,俩下蓝牙就摔没了,一定一定一定要带头罩,一定一定要带,一定!

我的MINI CP 就是带了罩子,还把边上的电感摔掉了
从此以后就对板子没有壳子这种有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