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手抛apm自动起飞为啥一头栽地里?

楼主(2017-08-27):
以前一直手动模式弹射起飞,然后切auto执行航摄任务,一切正常。
最近试手抛,电调调了进角高,延迟2,加速度10,速度0。auto模式,规划的航线自带takeoff,手抛后电机开转,但是飞出5米左右一头栽地里,无语了。不是掉高,而是头朝下栽!
手动模式弹射起飞,飞机起来后需要拉一下俯仰,是重心靠前太多么?但是天上飞的时候感觉不明显啊

网友:
桨坏了不少

网友:
这货就这样,手抛很难,

网友:
重心吗?不清楚

网友A:
apm没用过,
2028也有这种情况,弹射起飞后低头俯冲,后来把失速速度改小解决的

楼主:
我在想,会不会apm自动生成的航点,起飞角度不对?界面上有个参数没标题,不会起飞角度是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没用过,
2028也有这种情况,弹射起飞后低头俯冲,后来把失速速度改小解决的

感觉跟你这很像啊,2028是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想,会不会apm自动生成的航点,起飞角度不对?界面上有个参数没标题,不会起飞角度是0吧

设置好起飞高度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好起飞高度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设置了啊,自动规划的航线,第一个takeoff起飞高度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设置了啊,自动规划的航线,第一个takeoff起飞高度30。

30太低了,如果是海拔高度就麻烦了,设置100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太低了,如果是海拔高度就麻烦了,设置100比较好

应该不会吧,因为后面跟着80米的航测航点,飞过自动航线没问题。
不过可以试试,反正能自动起来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因为后面跟着80米的航测航点,飞过自动航线没问题。
不过可以试试,反正能自动起来就行。

我一直用自动起飞模式,助跑等电机启动后扔出去的方法起飞,从没出过意外 包括有一次去过离我设置的起飞位置25公里外朋友家里也用那个航点起飞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自动起飞模式,助跑等电机启动后扔出去的方法起飞,从没出过意外 包括有一次去过离我设 ...

羡慕啊,我这边各种问题遇到一大堆,试飞好多次没搞定

楼主:
终于搞定自动起飞了,用皮筋弹射,没有用弹射架。手抛还是失败,看样子是速度不够……

网友C:
站个高地方顶风手抛,不要过度抬头抛,也不要往地上抛,依靠高度来获取速度就可以。平地无风手抛起飞困难说明推力不够啊!正常航模最大推重比怎么也超过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个高地方顶风手抛,不要过度抬头抛,也不要往地上抛,依靠高度来获取速度就可以。平地无风手抛起飞困难说 ...

我的x5用的2216kv1400,8060硬桨,300g的3s锂电,145g的相机。别人推荐的动力,应该还好吧。没人教,可能姿势不对,扔出去要么翻转要么头朝下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x5用的2216kv1400,8060硬桨,300g的3s锂电,145g的相机。别人推荐的动力,应该还好吧。没人教,可能 ...

感觉动力偏小

网友D(2017-10-13):
引用 楼主:
我的x5用的2216kv1400,8060硬桨,300g的3s锂电,145g的相机。别人推荐的动力,应该还好吧。没人教,可能 ...

我的x5和你的差不多,2216 880 动力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x5和你的差不多,2216 880 动力挺好的。

飞着蛮好,就是无动力手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