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自从同时接入带5V供电的电流计和外接12V供电的图传OSD后,就无法USB了

楼主(2017-08-27):
APM2.8飞控自从今天接入了新购入的带5V供电的电流/电压计后(之前APM飞控靠的是外接12V电池图传发射机/OSD供电)就无法通过 USB和数传连接mission planner了,一直提示连接超时,是不是废掉了?

如果这个方案不行,是不是说APM不能同时接带供电电流计和图传,应该怎么改动?

上述出了问题的配置:
X8机架,APM2.8飞控,4114电机320KV,40安电调,18650锂电4并6串72000毫安电池组主机供电,18650锂电1并3串9000毫安电池组图传OSD供电。

目前症状:
指示灯,红蓝交替闪,橙色灯连续闪烁,绿色灯常亮。遥控器一连通就报低电压警告(我的遥控器也带数据回传显示)。无法通过 USB和数传连接mission planner了

网友:
对…两个电压不一致…电流计输出5.35  OSD输出5   相当于电流计给OSD充电了

网友A:
指示灯有没亮?如果只有一颗橙色灯亮那就可以换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有没亮?如果只有一颗橙色灯亮那就可以换飞控了。

指示灯,红蓝交替闪,橙色灯连续闪烁,绿色灯常亮。遥控器一连通就报低电压警告(我的遥控器也带数据回传显示)。

网友:
供电不足

楼主:
如果这个方案不行,是不是说APM不能同时接带供电电流计和图传,应该怎么改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接个电池试试看行不,一般飞控供电不足,我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