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水舵怎么坏了吗?

楼主(2017-08-27):
我的是0艇,装的吸水舵好像没水上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
怎么会有这种问题。。。闭着眼睛都能想到要么是里面堵住了,要么是船速度不够不能把水压进去。用吹气法就能检查是否堵住

楼主:
五十码的速度一点水不上,吹气又是通的。

网友:
一是堵了,二是慢了

网友:
会不会是舱内管路堵住了……

网友:
太短了,当然吸不了。

网友:
另外,行驶中如果船身向上倾斜太大,也吸不了,我看楼主的船不会超过65cm长

网友A:
你舵面上的进水口在左边还是右边?

楼主(2017-09-29):
引用 网友A:
你舵面上的进水口在左边还是右边?

在右边

网友:
多数情况下,O艇跑直线时都带了一点左舵,进水口在右边就基本没有对水面了,所以冷却水就不容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