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 3.2 新功能!电调反转模式(反乌龟模式)!

楼主(2017-08-27):
betaflight 3.2-RC3 发布了众多令人激动的新特性,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其中最为实用的一项功能,反乌龟模式!

反乌龟模式,就和字面意思一致,当你的飞机因为意外炸机翻个底朝天的时候,可以通过启动反乌龟模式,让飞机翻过来,继续起飞!在需要跑路捡飞机,或者比赛时飞机炸机翻身不能继续飞行的情况下,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技能。

腾讯视频教程地址:https://v.qq.com/x/page/s0541bo8vji.html
抱歉我的优酷上去不了……
最后一下被地上的草缠住电机了……

启动这个模式需要几个条件:
1:最新的Betaflight 3.2 RC3版本固件,注意这个是预览版,正式版大约在十月份发布。
2:支持Dshot电调协议的电调。
3:电调协议需要刷写到16.67 RC版本。
4:调参软件升级到3.2.1版。

接下来是操作步骤,首先刷写固件到3.2 RC3版本,相应固件的下载地址在betaflight的发布页面: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releases 查找对应的飞控固件。
确定你的调参软件已经更新~~

刷好最新版本的固件,刷不进去?记得使用dfu模式哦!

然后,刷写电调固件到16.67RC版,这点非常重要!我一开始设置失败就是因为刷写了错误的电调固件。注意电调固件后面有dshotcmd字样。
在我的X-Rotor 30A Dshot版本上刷了16.63,电调不能反转,刷了16.66,也不能反转,不知道是不是电调固件的问题,刷写固件型号为A-H-50。

如果你刷写了正确的固件,可以发现电调在启动的时候的蜂鸣声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开发者活用BLheli-s电调的命令,用电调的蜂鸣声当BB响,和各种状态指示。

然后,需要在调参软件里面,设置电调通讯协议为Dshot(multishot不一定能启动这个功能)

在飞行模式中,找到 Dshot reverse motor 模式,设置一个辅助开关来启用它。
保存。

为了能够让飞机在翻身的时候也可以解锁,我们需要去除飞机解锁角度限制。

在CLi命令行中,输入 “set small_angle = 180” ,然后回车,再输入“save”,回车。

将飞机解锁角度设置为180°,即为飞机翻过来在内180°都能解锁,实际上就是任意角度解锁了,这个值默认为25°。

我们还可以输入“diff”命令,程序会返回所有和默认设置不一样的值,我们可以来看看设置是否生效。

至此,所有设置完成。

好了,现在当你的飞机炸机并翻身以后,只要螺旋桨还健在。

先上锁飞机,然后拨动开关启动反乌龟模式,再解锁,推油门,注意此时飞机的俯仰和横滚都是可以控制的,翻过来以后,上锁,关闭反乌龟模式,解锁,飞机就能起飞了!嗯,其实你可以继续倒着飞……

图中为测试用飞机,一般配置

测试这个功能中发现,在电机反转的情况下,飞机其实还是可以控制的,俯仰横滚都控制的很好,只是螺旋桨反转的情况下效率比较低,飞机有一点点抖动。

翻过来的时候,由于飞机不一定能放平,会有个把螺旋桨擦地导致翻身不成功。这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油门轰到底,利用剩余两个桨翻过来,卡住的螺旋桨会有短暂堵转,但是尝试了几次只要时间短,电调和电机都没事。

好吧,我觉得反乌龟模式,是不是翻译成电调反转模式更正式一些……

祝大家飞的开心,可以在下面给我一些反馈和评论。

网友A:
感觉就像启动了反转的3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像启动了反转的3D模式

额,开发者用的这个测试固件,可以在空中切换电机方向,能飞出3D动作,很酷炫,但是我还没搞清楚怎么配置。
目前反转只能在上锁以后切换。。。

网友:
大可运用这个模式飞3D花式

网友B:
这个功能永用

网友C:
我今天尝试一下这个功能,确实很强大。
但是当开启“反乌龟”模式后,pitch轴是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尝试一下这个功能,确实很强大。
但是当开启“反乌龟”模式后,pitch轴是反向的?

你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啊,摄像头里的方向应该是正确的吧

网友D:
"X-Rotor 30A Dshot版"出厂固件16.5,默认就支持DShot150/300/600,还需另外刷dshoucmd定制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X-Rotor 30A Dshot版"出厂固件16.5,默认就支持DShot150/300/600,还需另外刷dshoucmd定制版?

16.5里面没有新的电调命令,这个功能需要飞控固件更新到3.2,同时需要最新电调固件支持。
16.5版本里面没有这个命令,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尝试一下这个功能,确实很强大。
但是当开启“反乌龟”模式后,pitch轴是反向的?

猫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X-Rotor 30A Dshot版"出厂固件16.5,默认就支持DShot150/300/600,还需另外刷dshoucmd定制版?

GK5怎么样

网友E:
在飞行模式中,没找到 Dshot reverse motor 模式! 怎么搞?F3飞控  固件是3.2.0的  电调是银燕紫弹15A的  固件是

网友F:
有涵道保护的小鸡会更好用一些,不会卡桨,力道更容易控制些,地平线2代小黄鸡上就很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飞行模式中,没找到 Dshot reverse motor 模式!怎么搞?F3飞控  固件是3.2.0的  电调是银燕紫弹15A的 ...

你刷写的是3.2.0 RC5版本,flip over after crash 就是反乌龟模式,这个模式更新了很多功能,比第一代反乌龟模式更好用。

网友G(2017-10-07):
我的问题是解锁4个电机同时转我看好多人是大杆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问题是解锁4个电机同时转我看好多人是大杆才转

你刷的是RC2版本,RC2解锁就转,你还能把飞机倒飞起来,但是有可能导致擦在地上的电机堵转烧毁。
RC5更新了反乌龟模式,RC6又更新了很多,详情查阅我发布的帖子。

网友H:
我刷了新电调,可是怎样才能让它当BB响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刷了新电调,可是怎样才能让它当BB响用啊??

额,如果你能给出电调型号,刷的固件版本,飞控调参页面配置截图,我想我可以帮上忙。
现在这样问,很抱歉我没法帮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如果你能给出电调型号,刷的固件版本,飞控调参页面配置截图,我想我可以帮上忙。
现在这样问,很抱 ...

我的电调是银燕的12A紫弹电调,截图也来了!谢谢兄弟帮忙看一下!!!

网友I:
CLI
set beeper dshot beacon tone=
0是关
1-5是五种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I:
CLI
set beeper dshot beacon tone=
0是关

没这命令啊??

网友:
命令是这个set beeper_dshot_beacon_tone=

楼主:
mode里面,用一个辅助通道设定beep就可以了。
我主要是想看电调版本,目前只有dshot 16.6以上版本支持这个dshot命令。

楼主:
cli命令行里面不需要设定,默认全部都开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mode里面,用一个辅助通道设定beep就可以了。
我主要是想看电调版本,目前只有dshot 16.6以上版本支持这个d ...

刷固件后电调里转向是否还要调整(Bidirectional 、Bidirectional Reversed),还是电调固件刷16.67,设置无需变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cli命令行里面不需要设定,默认全部都开启了

我输入这命令确实实现了这功能,还是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输入这命令确实实现了这功能,还是谢谢兄弟!

6666,我也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固件后电调里转向是否还要调整(Bidirectional 、Bidirectional Reversed),还是电调固件刷16.67,设 ...

刷固件即可,不需要再调整旋向了

网友J:
请问楼主Betaflight3.2调参软件在哪里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Betaflight3.2调参软件在哪里下载呢?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

收到了谢谢

网友(2018-06-07):
引用 网友E:
在飞行模式中,没找到 Dshot reverse motor 模式!怎么搞?F3飞控  固件是3.2.0的  电调是银燕紫弹15A的 ...

flip 。。。。  那个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涵道保护的小鸡会更好用一些,不会卡桨,力道更容易控制些,地平线2代小黄鸡上就很顺

请问小黄鸡电调怎么设置

网友:
不错的,我就是用这个模式,成功的烧毁了1个电调和电机的

网友(2019-02-19):
新手买的套机,过年快递快停了,着急买,就没仔细研究,结果设置完,翻不过来,连一半都起不来,只会在原地滑行,电机效率太低了,真的服了奸商的套机

网友D:
浏览淘宝看到这款ESC (35A 4IN1 BLheli32 DShot1200 穿越机四合一电调 ESC),你是不是买过,不知道效果如何,看着价格还比较实惠(¥20x)?

网友K(2019-05-13):
刷电调固件程序哪里下载

网友L(2019-10-30):
请教楼主
我是用BLHeli - Configurator这个软件,但现在进去好像没有BLHeli-S A-H-50 16.67版固件这个固件了,只有官方版的了,是不是就不能刷了?在线等。。。。请楼主留下联系方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