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熄火降落自旋问题

楼主(2017-08-27):
450l那次自旋不锁尾问题解决后今天试了熄火降落。飞机有右自旋现象。尾舵机deko6125,冰人的轴承尾变距和皮带传尾巴,7075双推,x3尾中联和尾桨夹一套,fk63mm尾桨。尾舵机臂用的最内侧孔,尾变距滑块在舵机臂中立点时偏向尾波箱,kbar设置:尾巴感度60,尾巴左右行程都是62。pi参数是默认的81和60,总距预补偿10,左右自旋刹车都是默认的20,飞行中自旋停得很稳,除了熄火降落。电调和陀螺仪定速都没有用,我把油门映射在了旋钮上,总距独立出来控制,当时熄火降落的转速应该还挺高。皮传悬了一会儿才下来。之前用长尾桨时也有这问题但并不明显。视频里大机熄火降落都没有这种现象,模拟器里也没。另外小齿盘可能给我从106t换成104t了,104t是配合亚拓的尾巴减速套件用的。用的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1 可能是尾巴的机械调校或者kbar参数的问题?
2 63mm尾桨直径小加上小齿盘t数低尾桨转速不够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螺距给的大了,熄火下来掉转造成的,小鸡熄火降落本身就很难控制,如果飞行中没问题就不要纠结了

网友A:
平时皮带阻力大吗?

网友:
或者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B:
我的飞机不同转速的尾感度不一样
hold,也就是熄火下的时候感度是最高的

按理说,就是转速越高,感度需要越低,转速低,感度就要高

450L 倒飞熄火降都可以,皮传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皮带阻力大吗?

比较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机不同转速的尾感度不一样
hold,也就是熄火下的时候感度是最高的

在控里分别设置飞行和hold模式下切换感度我是知道的,但kbar里尾巴只有一个感度可以设啊。kbar里尾巴的感度和控里的感度冲突吗?是否有什么换算比率。如果kbar里尾巴感度和控的感度都是60,以哪个为准?控是14sg。谢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控里分别设置飞行和hold模式下切换感度我是知道的,但kbar里尾巴只有一个感度可以设啊。kbar里尾巴的感 ...

kbar里要设置成感度由遥控控制。 接电脑,调控里感度,看软件里感度变化不,实际值以软件里显示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bar里要设置成感度由遥控控制。 接电脑,调控里感度,看软件里感度变化不,实际值以软件里显示为准

孤陋寡闻了这个还真不知道,怎样在kbar里定义为由控来决定感度?

楼主:
还有控里的感度模式我觉得应该是avcs对不。不同模式用不同感度,正确否?另外我没设用开关切换idlleup1和2,直接用旋钮控制油门,一般在60%左右开始推总距杆离地。只有熄火开关用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