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A32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7-08-27):
发动机是DLA32
问题:发动机关闭风门爆鸣正常,然后开启风门用启动器启动,发动机启动后旋转两到三秒会自己熄火,就无法启动了!在关闭风门能够爆鸣,在开启风门也能够启动,但是两到三秒还是会熄火,在这两到三秒中间尝试过加油,能够正常加油,但是收油以后还是会熄火。   油针是正常的,油路管没有空气,化油器的过滤网也洗过都没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如何解决啊?求急各位大神就帮帮小弟吧!???????????

网友A:
还是油针的问题,看看是不是L油针富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油针的问题,看看是不是L油针富有了

昨天都还正常,都没有动过什么东西啊!好奇怪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都还正常,都没有动过什么东西啊!好奇怪啊!

只能这样了 明天看看,是不是调一下还是?

网友B:
油针问题,我的观念和楼上相反,l针贫油了,关闭风门吸油后再打开风门燃烧两三秒此时混合气浓度不够造成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针问题,我的观念和楼上相反,l针贫油了,关闭风门吸油后再打开风门燃烧两三秒此时混合气浓度不够造成熄 ...

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L油针的问题!

楼主:
油针的问题,会不会是拆卸化油器盖子的时候碰到了怠速螺丝造成L油针的问题,可是怠速螺丝不拧的话应该是不会动的呀?

网友C:
以前好好的,突然不好了有可能是化油器怠速油孔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好好的,突然不好了有可能是化油器怠速油孔堵了

有可能!明天拆了看看

网友D:
化油器需清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化油器需清洗了

化油器洗过了呀!

网友:
富油的话,加油不会那么快熄火,L针贫油可能性大些,也有可能是化油器有异物堵了

网友:
1.油路不畅先排查,例如:油管漏气、堵塞,化油器堵塞,化油膜片老化或卡住等等。
2.大小油针归零重调。

网友E:
以前正常,突然不正常,最大可能就是油路堵或半堵。比如你没有过滤,脏东西堆集在油针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化油器洗过了呀!

化油器清洗后,把高低油针先关闭,然后再各放1.5圈,开始调怠速,待怠速稳定后调低速油针,然后再调高速油针。

网友:
看你们说的汽油机比甲醇机还麻烦O(∩_∩)O哈哈~

楼主:
今天拆开了化油器看了下怠速油门孔没有沙子之类的,里面的荷叶也是干净的,明天准备看看L油针看看!

网友:
换点火线试试。

楼主:
今天拆开看了低速吸不上油高速就可以,所有油针都恢复了出厂时的样子,感觉是发动机的气密性不好,已经寄回厂家检测了!

楼主:
厂家检测是化油器的问题!已经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