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4sg遥控换锂铁电池咋设置电压

楼主(2017-08-27):
买了块格氏2S锂铁电池遥控器设置电压怎么弄?

网友:
用不起T8

网友A:
不用改,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直接用

要不要设置低电压报警?

网友B:
设置报警电压,改为6.0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要设置低电压报警?

充电截止3.6,用到2.9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是买回来直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报警电压,改为6.0

还有其他设置不?据说锂铁电池有续航时间长,能量密度高等优点,但是就是不能满电状态下存放?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
锂铁电放电区间在6.6V,小于6.6V就没有多少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设置不?据说锂铁电池有续航时间长,能量密度高等优点,但是就是不能满电状态下存放?有啥好办法 ...

谁给你说的不能,就设置6报警就行,其它没有特别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给你说的不能,就设置6报警就行,其它没有特别注意的

好的,知道了。谢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