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练钟摆,总感觉速度慢,摆不过来

楼主(2017-08-27):
如题,感觉摆下去,在上来速度很慢,根本达不流畅,通道曲线用的曲线,改怎么设置各通道曲线,大神们发个图吧。谢谢

网友:
我也不会,刚刚开始练

网友A:
模拟器比真机快多了

网友B:
我也摸不到窍门

网友C:
降低expo,甚至用负expo飞会好些。dr可以适当调大

楼主:
expo,dr啥物件,请在细点

网友D:
左右手配合,前进后退同时要加大和减小螺距,油门提高转速,动作暴力。

网友E:
要快就得动力强,螺距控制准确。陀螺风格敏捷,循环螺距够大,手法娴熟。新手就好好飞悬停基本功。航线,自旋。钟摆等你翻滚能准确定点再做

网友F:
我也在练,感觉好难

网友G:
我也在练这个,慢慢体会停顿感。。

网友H:
先练彩虹就找到感觉了

网友I:
先把彩虹拉好,然后慢慢缩短摆的距离,加快速度,模拟器钟摆比显示好摆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