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道的问题

楼主(2017-08-27):
有人会这种连接的方法吗?需要什么套件?那个拉杆怎么做?求大神的帮忙。

网友:
90元f3a的装法

网友:
看半天没看明白是个什么东西我一般都是直接连接,舵角稍微倾斜就好了。

网友:
有这么复杂吗

网友:
很简单,舵机摇臂两端对称,每端接一个副翼 参照3楼

网友:
90元的白板二战机都是这种副翼安装的

网友:
不是画了有图嘛,90度那个,再给你看个图吧

楼主:
兄弟,我看不懂,能来个教程吗?

楼主:
你这个是什么机型

网友:
喷火,二战机

网友:
多么简单的连接怎么就搞不明白了

楼主:
我做了我发的那张图片中的拉杆然后装机上都不行啦

楼主:
回复三楼:八字连接法不会增加舵机的负担吗?

网友(2018-01-20):
荔城区切尔西足球场每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