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个玩具铣

楼主(2017-08-27):
没有**那么能吹所以看官随便看看,从设计,开料,加工,组装。都由我自己完成。相信这个要比**主轴设计要难的多,不像他一根直筒就能吹出宇宙第一。

重点:没有*****的本事,所以不吹精度。****

另外,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个主轴用的才是主轴的标准设计,轴芯以前一次做两个,一个装在这台机上,一个就在工作台上摆着各位看官看,跟神油主轴的区别在于紧固螺母的位置,**的主轴紧固螺母再最后,这个紧固螺母再中间,直接锁紧角接触轴承,使其不会上下攒动,当然在**哪里上下攒动可以说成防止撞刀,主轴受力回缩.....不行了让我笑会,我实在说不下去了。

网友A:
你DIY下来用多少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DIY下来用多少米呀?

不算加工费用的话在2000多点

网友B:
性能不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不知如何??

肯定不能跟大机器比,小机有小机的性能,对于小机来说它的性能绝对够玩了

网友C:
有机器什么都好办,加工点小零件最实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加工费用的话在2000多点

能人呀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机器什么都好办,加工点小零件最实用了

嗯,没事摇一摇,做点小东西很合适

网友D:
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775 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手艺,漂亮,

网友:
来一视频看一看最好

网友F:
玩具铣做的漂亮,

网友D:
感觉力量较小,楼主是高速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力量较小,楼主是高速电机吧?

嗯,高速,12000转,同步轮减速2.5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具铣做的漂亮,

嗯,谢谢夸奖

网友G:
如果能有设计,制作过程就更好了,有刷电机做动力碳刷寿命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能有设计,制作过程就更好了,有刷电机做动力碳刷寿命太短

设计制作过程图都有,主要这电机便宜,34十块钱一个,坏了再换,

网友B:
十字台精度如何??什么结构啊?带平面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台精度如何??什么结构啊?带平面轴承吗?

精度自己玩足够,燕尾结构,平面轴承不知说的哪里,反正只要转的地方都装的有轴承

网友H:
引用 楼主:
精度自己玩足够,燕尾结构,平面轴承不知说的哪里,反正只要转的地方都装的有轴承

哥,天天扎神油,没有学会神油的技术,差评,

网友I:
不会是0618群里哪位高手吧!现在机器搞的这么漂亮了。记的第一次看的时候还没上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会是0618群里哪位高手吧!现在机器搞的这么漂亮了。记的第一次看的时候还没上漆。

是0618群里的,以前没喷漆,喷完漆一直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会是0618群里哪位高手吧!现在机器搞的这么漂亮了。记的第一次看的时候还没上漆。

是0618群里的,以前喷完一直没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天天扎神油,没有学会神油的技术,差评,

惭愧惭愧,实在是因为我要脸,

网友J:
既然搞这种结构。建议:主轴转角度;加个卧铣主轴。当车床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既然搞这种结构。建议:主轴转角度;加个卧铣主轴。当车床用都可以。

主轴可以转90度装的

网友K:
干点小活 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干点小活 还是不错的

就是考验眼力,干点小活是不错的

网友L:
什么主轴防撞刀?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什么主轴防撞刀?

据说某油主轴因为使用深沟轴承所以上下会有窜动,某油解释此为防止撞刀的特说设计

网友M:
不错不错,我也打算做一个哈哈!有QQ吗 加一个啊互相交流

楼主:
看着有点单薄,不过做软金属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不错,我也打算做一个哈哈!有QQ吗 加一个啊互相交流

你的只接受好友消息,没法发消息给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着有点单薄,不过做软金属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真不单薄,甚至可以说相当壮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只接受好友消息,没法发消息给你

一八零六三58五

网友N(2017-09-26):
小白请教一下,这种升降方式和Z轴升降的方式比较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小白请教一下,这种升降方式和Z轴升降的方式比较有什么优点呢?

各有优点,我是防得炮塔。所以就是工作台升降,

网友O(2019-02-02):
很精干的小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精干的小伙子

谢谢,

网友:
聪明、活干得不错的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