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哪个电机比较适合

楼主(2017-08-27):
我有卡斯特1515和豹子3660两种电机,1515是2200kv的,豹子3660是3800kv的,我的是0艇80厘米长,如果同上4s电池哪款更暴力?麻烦懂的老鸟们给普及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估计3660暴力,如果同样的桨

网友:
如果螺旋桨未确定的前提下,选前者,电机大小都不一样。况且后者搭配4S,转速太高,效率太低。

网友A:
3660能撑得住4s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60能撑得住4s嘛…………

撑不住,已经爆了

网友:
好可惜……楼主节哀吧……

网友B:
低KV的3660上8S都没问题,问题在于你这个3660KV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KV的3660上8S都没问题,问题在于你这个3660KV太高了。

那80厘米的船应该选多少kv的合适?2200?

网友:
看你注重效率还是性能,还有先定了电池电压再考虑KV的问题,除非你换电池比换电机更容易。
我假设你是4S的电池,那么2000-2400KV是比较合理的。
船上用,不要一味追求转速,转速低了,可以搭配大桨挽救,转速高了,恐怕对其他电子设备要求就高了,转动阻力也激增了,重量上去了,成本也上去了,续航也就降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80厘米的船应该选多少kv的合适?2200?

你那个卡斯特1515,因为是车用电机,外壳有散热槽不好加水冷套啊!

网友:
3660KV3800的最多3S

网友:
3660用在65 O以下中型艇可以发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