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3D机怎样慢飞?

楼主(2017-08-27):
我飞的是普利米,请教大师们,怎么练习慢飞?包括倒的慢飞
谢谢大家

网友A:
眼镜蛇?吊机会吗?正飞眼镜蛇会吊机的话,难度不大啊

网友:
油门低点,慢慢飘

网友B:
低KV大桨,克服反扭,吊机是最慢的飞行。

网友:
慢飞练习就是尽最大可能放慢前进速度又不至于让飞机掉下来

网友C:
先学会吊机,正吊,反吊,再倒飞航线,再正飞眼镜蛇,倒飞眼镜蛇

网友:
先电脑上模拟练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镜蛇?吊机会吗?正飞眼镜蛇会吊机的话,难度不大啊

吊机正在练,电脑上只能油门+升降,油门+方向正在练习,再加副翼就不行了感觉很难呢,实际的飞吊机感觉有反扭了  更难!只有吊一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镜蛇?吊机会吗?正飞眼镜蛇会吊机的话,难度不大啊

眼镜蛇还不会呢,吊机也没会呢,还得好好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学会吊机,正吊,反吊,再倒飞航线,再正飞眼镜蛇,倒飞眼镜蛇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KV大桨,克服反扭,吊机是最慢的飞行。

克服反扭,理论上就是打副翼了   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克服反扭,理论上就是打副翼了   是吧

通过翼展和桨大小合理比例,就没有人了反扭。打副翼解决反扭,高手可以,新手就会手脚忙乱……炸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吊机正在练,电脑上只能油门+升降,油门+方向正在练习,再加副翼就不行了感觉很难呢,实际的飞吊机感觉有 ...

7天   每天2小时模拟器   就会了      然后真机   板机好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翼展和桨大小合理比例,就没有人了反扭。打副翼解决反扭,高手可以,新手就会手脚忙乱……炸鸡!

谢谢!我现在飞的是普利米  2216 KV1250  桨是 1047的皓业,感觉反扭还是蛮明显的,以前飞过水星3D机,感觉没这么明显,不知道朋友们有推荐的8mm天翼,是不是练习吊机要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7天   每天2小时模拟器   就会了      然后真机   板机好吊

哦,谢谢!!   那我练的时间还不够,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飞的是普利米  2216 KV1250  桨是 1047的皓业,感觉反扭还是蛮明显的,以前飞过水星3D机,感 ...

多大翼展?翼展要大于80,9寸桨比较合适。10寸桨也可以飞,反扭比较烦人。推重比大于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翼展?翼展要大于80,9寸桨比较合适。10寸桨也可以飞,反扭比较烦人。推重比大于2。

全长960mm,翼展:100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长960mm,翼展:1000mm

10寸桨没问题,考虑电机推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