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台激光切割机(完工,欢迎点评)

楼主(2017-08-28):
感谢各位提供的意见。在11-11双11完成通电测机,期间激光管还点不亮等小问题,最后全部解决

视频部分是3MM层板,感觉切萝卜一样,100W功率效果果然不错。45%功率,55MM/S速度切的

淘宝成品激光切割机很多,从4000-20000都有。看上一款9060的机器,咨询一问,重量体积,完全超乎想象,家里楼道小,上楼是个大问题。。。。。。。。
        自己拼一台,既然做,就做个大的,1400*1000切割面幅

         主要部件还是买激光标准件,包括主控等,这些就不自己折腾了,主要就是把这些东西拼一起把,想想挺简单,实际做下来,绝对是一件大工程。当然不算人工跟时间成本,价格上确实比买成品要便宜一些。

        SW建模,框架采用4080重型铝合金,外框尺寸1850*1370*500   底部还放置一个27CM高度的工作台面

从去年开始动工,中途烂尾了一年,今年继续折腾。。。。。

大致的效果,自己开螺丝孔真是要命的

导轨架底部用了10MM的铝合金板,分别连接底部型材架

标准件,配合3D打印件,能想到的办法全部给用起来。

使用3台排风机,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3D打印件,实心件,强度超乎意外太结实了

找了个17*17电脑机箱,安装设备,刚好。航空插头用起来

标准件,焊接一部分,电线连接下就OK

大致样子,顺便调试XY轴垂直度。

传动轴部分。100W激光管,有点长,1600MM

制作激光管保护箱。

快完工了,下一步就是安装激光管调试光路了。

楼主(2021-03-01):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我是看到马云宝上有各种的驱动,有便宜的有贵的,32/128细分的各种都有,眼花了。

细分其实感觉影响很小。我用16细分在工作的。高细分 好像会安静点。震动小点吧。

激光实际精度0.1左右。所以影响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57电机就用57驱动板吧。

滤波,我220V进来就接上了。

好的谢谢。我是看到马云宝上有各种的驱动,有便宜的有贵的,32/128细分的各种都有,眼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1.用的是什么57驱动板?     2.电源滤波器是接220电源前面还是后面。谢谢了。

57电机就用57驱动板吧。

滤波,我220V进来就接上了。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1.用的是什么57驱动板?     2.电源滤波器是接220电源前面还是后面。谢谢了。

楼主(2021-01-19):
引用 网友B:
老哥麻烦问下,我也搞了个瑞达6442s我想改最大行程输入密码RD8888怎么提示错误呢?

应该没错吧

网友B:
老哥麻烦问下,我也搞了个瑞达6442s我想改最大行程输入密码RD8888怎么提示错误呢?

网友(2020-08-03):
楼主能私下联系一下吗?想做一个激光切割机,微信wf40215,谢谢

楼主(2020-03-05):
引用 网友C:
楼主,机器图纸分享一下可否呢?谢谢了

已经没有图纸了。而且就是画了个SW。可以自己画 。自己做,还是买便宜。我是因为楼道上不去才拼的机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啊哈,,,感谢支持。

楼主,机器图纸分享一下可否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转转,长长见识,不小心就转到天使这里

哈哈哈啊哈,,,感谢支持。

网友D:
没事转转,长长见识,不小心就转到天使这里

楼主(2019-12-27):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套下来多少钱?

1万左右吧

网友E:
你好这套下来多少钱?

网友(2019-11-08):
最近也在考虑自己动手搞一台,宽2米*长1米的。这种市面上基本都是订制的,价格也贵巴巴的,主要以前没弄过激光切割机。楼主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不?我想请你做下技术指导,付费的哈。

网友:
真是真爱呀,好手艺,好机子,好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前年做了一台 1.5*2.5米行程的。 800W创鑫光纤激光器 万顺鑫切割头 三轴安川伺服 5040滚珠丝杆 上银线 ...

你这个800w光纤1225的自制的花费多少钱,有成品照片吗,我想做一个广告切压克力18mm厚的,要多大瓦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