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36HR引擎怎么样

楼主(2017-08-28):
请问有没有用过ASP 36HR这款引擎的 ,能不能用在GAUI NX4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谢谢 不过这款发动机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过这款发动机怎么样啊

反正拿来折腾的,调好也是很好飞的。

网友B:
三叶的32HR 36HR发动机我都在。这发动机的油针很好调试,运行还是很稳定的。但是与OS相比,耐用程度还是不及。但是发动机价钱相对比较低便,玩坏了再买个补上,或换上配件还是可以继续玩的。

NX4据我理解,32~39级都是同一个级别,都可以无损改动装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叶的32HR 36HR发动机我都在。这发动机的油针很好调试,运行还是很稳定的。但是与OS相比,耐用程度还是不 ...

好的 多谢了。他们的输出轴也一样粗么 用不用换风扇座和离合器啊? 我现在用的是OS32的 轴的尺寸一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多谢了。他们的输出轴也一样粗么 用不用换风扇座和离合器啊? 我现在用的是OS32的 轴的尺寸一样么? ...

30級都是一樣的
也不敢出特規的
出了就沒人會買了

网友:
学习,就算OS37坏了也不怕没得玩了。

网友C:
离合甩块离合罩杯不需要换,asp36跟OS32输出轴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合甩块离合罩杯不需要换,asp36跟OS32输出轴是一样的

太好了 谢谢啦

网友:
我第一台直升机就是用三爷的36,和OS比较的话动力小,调校痛苦,每次基本都要微调下,会调发动机的话还是不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