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用的Pix飞控,起飞后,一直转圈

楼主(2017-08-28):
自组的,用的pix飞控,GPS,起飞后,一直转圈,求大神帮忙,是不是罗盘校准的问题?

网友A:
不是罗盘就是机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罗盘就是机械故障

我试了,可以飞起来,就是一直转圈,机械故障是杂回事

网友A:
螺旋桨是不是装偏了,在一个水平面吗,或者说你校过水平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是不是装偏了,在一个水平面吗,或者说你校过水平妈

罗盘校准,校了好多次,一直报校准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盘校准,校了好多次,一直报校准不对

那应该是罗盘的问题,你用的是内置还是外置,固件版本是哪一个,不行重新刷一下旧的固件

网友B:
估计外磁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外磁没用

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外磁没用

外磁没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机没在水平面吧

网友C:
PID参数调了没有,应该是MC_YAWRATA_P,I,D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参数调了没有,应该是MC_YAWRATA_P,I,D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