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模型用的液压马达没有卖的,是做不出来吗?还是根本就没人做?

楼主(2017-08-28):
国内模型用的液压马达没有卖的,是做不出来吗?还是根本就没人做?

网友A:
“液压马达”
是指的液压油泵总成,还是指驱动油泵的马达呢?

如果是前者,有成品。
如果是后者,有无刷马达和有刷马达两种选择,都有成品。

不知道你想用于何处?
国产的大多是无刷马达驱动的
国外的有刷无刷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马达”
是指的液压油泵总成,还是指驱动油泵的马达呢?

是靠液压油驱动的,我想用在挖掘机上,和真的挖掘机一样,行走和回转都用液压马达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靠液压油驱动的,我想用在挖掘机上,和真的挖掘机一样,行走和回转都用液压马达驱动!

国内有做微型液压马达的,但是不是用在模型上,主要用在航空航天,还有科研上,目前量比较小,所以一些高附加值的设备才用得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马达”
是指的液压油泵总成,还是指驱动油泵的马达呢?

液压马达是指液压油的压力转换成动力,液压泵是动力转换成压力,液压马达用在旋转,行走上,经济实惠的是普通的有刷蜗杆为旋转或行走的动力,仿真的是用无刷作为动力,土豪就是液压马达

网友:
有人做,做也只用来玩玩不量产,国外有一款,不过个头比较大,没有无刷行走仿真,全液压太烧钱

网友:
DAMITZ  德国的

网友:
如果用液压马达,中间360度回旋机构也是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