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7105模块引脚说明

楼主(2017-08-28):
哪位朋友用过这个模块?买回来发现没印刷引脚说明,知道的大神,麻烦发个图,标上引脚说明,谢谢

网友A:
去TB上找卖类似模块的店家看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TB上找卖类似模块的店家看接线图

暂时没找到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已解决,共五条引线,左起第二脚是vcc(3.3v)

网友B(2018-05-11):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共五条引线,左起第二脚是vcc(3.3v)

楼主,这个模块怎么样,能用吗?距离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模块怎么样,能用吗?距离如何?

主要是距离太近,30米内

网友B:
需要增加功率,加天线吧

网友:
这是控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增加功率,加天线吧

单加天线没用的,要加一级放大电路

网友C:
可加一级放大。使用MMG3014NTI放大模块。
把输出功率控制在20dBm控制距离可达到100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加一级放大。使用MMG3014NTI放大模块。
把输出功率控制在20dBm控制距离可达到100M以上。

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用7105芯片替换掉24L01模块的24L01芯片(2401PA模块只有几块钱),等有时间了,我试试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