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无刷电机

楼主(2017-08-28):
外转子的

网友A:
哪里搞到的,我光驱拆一个电机,内转子,有刷电机。做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搞到的,我光驱拆一个电机,内转子,有刷电机。做工很好

买电机送的

网友:
没啥用,功率太小。电压未知。而且要外接其它电路才能工作

网友:
过去VCD影碟机用的...

网友B:
这是打印机上的电机,有感无刷电机,接上排插的电源24V和GND,后面有根是信号线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能转了,记不清了 去查查把,也可以直接把定子的3根线引出来接电调也能转,这电机钻速低但挺有劲

网友:
帮你查了下不知道对不对,DEC是启动接5V或PWM信号调速,FG是转速信号输出,F/R是正反转接地好像调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打印机上的电机,有感无刷电机,接上排插的电源24V和GND,后面有根是信号线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能转了 ...

多谢谢谢各位。

网友(2018-02-07):
确实是打印机用的,富士1810或是2020,外转子磁钢磁力很弱,功率太小,除非改绕线,换磁钢,不然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