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XG8混控问题

楼主(2017-08-28):
已经设置好了三角翼混控,可是升降和副翼都在左手,怎么设置才能把副翼改到右手来

网友A:
首先,你要说明你是什么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说明你是什么手

哥我是右手油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我是右手油门

应该是你的通道插错了吧,右手油门的左手应该是方向,副翼在右边,你副翼插到了方向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通道插错了吧,右手油门的左手应该是方向,副翼在右边,你副翼插到了方向通道?

不用混控就是对的,你QQ多少加下方便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混控就是对的,你QQ多少加下方便请教

那简单,你别用控的三角翼混控,自己设置两组混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简单,你别用控的三角翼混控,自己设置两组混控就行了

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设置

看说明书

网友(2017-11-09):
继续阅读楼主其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