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2s电机重绕问题

楼主(2017-08-29):
请教一下大家,想把120d02s原厂电机重绕成2s的,用多粗的线?几圈?什么绕法合适?多谢大神们指教

网友A:
星型接法9圈,0.33左右线。三角接法15圈,0.26左右线。能绕的线越粗越好,这个看水平了。温柔点多绕一圈,暴力点少绕一圈。

网友:
槽极数是多少啊,圈数少转速快,圈数多转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型接法9圈,0.33左右线。三角接法15圈,0.26左右线。能绕的线越粗越好,这个看水平了。温柔点多绕一圈, ...

多谢大神,再请教一下,三角接法和星形接法使用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再请教一下,三角接法和星形接法使用起来有什么区别?

这个一言难尽啊。大概来讲需要扭力大点用三角接法适宜,需要高kv就用星型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型接法9圈,0.33左右线。三角接法15圈,0.26左右线。能绕的线越粗越好,这个看水平了。温柔点多绕一圈, ...

大神,您说的这两个参数都是单股线的?还是几股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您说的这两个参数都是单股线的?还是几股线?

手绕能单股就单股。那些都是单股的数据

网友:
推荐0.26 三角15圈,首先线细容易绕,第二三角接法线头处理容易一点点,不过原厂电机重绕后依然不够暴力,还是hp10s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