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阿波罗50 等货到位,装机在即,对于飞机的组装完全没有概念!特求一个详细的教...

楼主(2017-08-29):
昨日,终于把放在购物车里面3个多月的50给拿下了!看了不少帖子,对于这个飞机充满了敬畏!希望能装出一台能安心练习的飞机,万望各位伸出帮扶带的双手提供一下这个飞机的组装心得!

网友A:
3a装机还是比较容易的,主要还是调试,这边转载下高人的文章给您看下~
还有飞行的时候我个人喜欢设置各种曲线和大小舵~

重心
飞机初始的重心位置按设计要求调整,一般可满足大多数爱好的要求。
找到适合自己飞行手感的重心位置,我会通过两种方法:
a:合适的倒飞维持平飞的顶杆量,一般为半格或小半格。
b:正飞45度爬升半滚后,油门维持,升降舵不操作,看飞机的飞行轨迹,如果飞机快速低头,说明重心靠前;如果飞机维持45度上升甚至有抬头趋势,说明重心靠后。重心合适的情况下,飞机会以一个比较平缓的抛物线慢慢低头。

下拉角
按飞机初始设计拉力线安装动力。
调整下拉角采用平飞,油门全动力迅速减小到0,看飞机姿态的变化,如果飞机迅速低头,说明飞机下拉角不够,要增加下拉;如果飞机迅速抬头,说明飞机下拉角过大,要减小下拉;下拉角合适的情况下,飞机会保持一段时间的平飞,再慢慢低头下滑
右拉角
飞机中速平飞,加油垂直拉起90度爬升,不操作方向舵,飞机往左边飞说明右拉不够,需要增加右拉;飞机往右边飞说明右拉过大,要减小右拉。右拉角合适的情况下,飞机可以一直维持垂直爬升。

网友B:
现在多少钱了?我看怎么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多少钱了?我看怎么涨价了。

网友C:
升降舵方式设计老久,有点反人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降舵方式设计老久,有点反人类

貌似好想是  希望能有个组装教程

网友D:
升降舵装的时候得注意好精度控制,不然会两片升降有差动。安装比较麻烦,设计理念太老了。机翼也不能分开拆,不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降舵装的时候得注意好精度控制,不然会两片升降有差动。安装比较麻烦,设计理念太老了。机翼也不能分开拆 ...

说实话这个方面的确问题大大的,已经首飞过了,不过飞机拉升降舵飞机往右边偏航!不知道是日本手的普遍问题还是装机的精度存在问题!话说都第六代了为什么这个蛋疼的设计还保持在飞机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这个方面的确问题大大的,已经首飞过了,不过飞机拉升降舵飞机往右边偏航!不知道是日本手的普遍问 ...

装机精度的原因,你地面拉升降满舵看平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机精度的原因,你地面拉升降满舵看平不平

回去试试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机精度的原因,你地面拉升降满舵看平不平

已经测量过了!可能有0.几个mm的差别吧,这个应该不会导致飞机拉升降舵飞机跑偏的问题吧!还有其他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测量过了!可能有0.几个mm的差别吧,这个应该不会导致飞机拉升降舵飞机跑偏的问题吧!还有其他问题么 ...

打杆到最大只有0.点mm吗?如果是只有这么点,出现拉偏就可能你方向杆太松吧。只是提供参考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3a装机还是比较容易的,主要还是调试,这边转载下高人的文章给您看下~
还有飞行的时候我个人喜欢设置各种 ...

刚入了一架阿波罗50。看了此贴正合我需。谢谢分享!

网友(2017-11-24):
引用 网友A:
3a装机还是比较容易的,主要还是调试,这边转载下高人的文章给您看下~
还有飞行的时候我个人喜欢设置各种 ...

高手

网友A:
不不不 多翻翻以前老人写的文章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E:
跑偏应该还是装的原因居多,我飞过两架这个50,两点小遗憾,一个是侧飞用三叶61四冲有点动力不足,应该是飞机设计的缺憾,另外安装的确小有麻烦,且机翼不是对插,不好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不不 多翻翻以前老人写的文章还是很有用的

感觉活捉航吧基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感觉活捉航吧基佬

噗。贴吧不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噗。贴吧不混了。

前几天你还回我3a的贴子,贴吧论坛同名

网友(2018-08-24):
阿波罗70就是雅典娜70吗?是不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跑偏应该还是装的原因居多,我飞过两架这个50,两点小遗憾,一个是侧飞用三叶61四冲有点动力不足,应该是飞 ...

这飞机用61四冲肯定动力不够的,齐藤72B绝配,动力要哪有哪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飞机用61四冲肯定动力不够的,齐藤72B绝配,动力要哪有哪

最近已经备了一架新的,等现有的夺标50退役,装上72发动机试试 。

网友H(2018-11-25):
请问下,阿波罗50 副翼可以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阿波罗50 副翼可以拆的吗?

机翼可拆,副翼不可拆。装好后机翼是一个整体,不能左右对插,但可以把对接好的机翼作为一个整体与机身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