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些快来看看分析下什么情况。

楼主(2017-08-29):
10KG    KV190    6S22000      螺旋桨2960    轴距13000mm

?spm=a2hzp.8244740.0.0

楼主:
前10秒在地面测试舵面反应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飞控安装不好导致自激了?

网友:
好神奇,一般能成功起飞,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太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10秒在地面测试舵面反应是否正常。

找到原因了吗?我的跟你问题很像,望交流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原因了吗?我的跟你问题很像,望交流下经验

还没有买的新螺旋桨还没有到,初步感觉是感度的问题。

网友:
开源飞控么

楼主:
问题找到了  今天又飞了      感度的问题  以前飞机KV都比较高  这次KV低感度应该就会很敏感。95炸了135炸了 后面定在110就不错了的
  上传视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