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想选个四百米操场飞的3d机

楼主(2017-08-29):
本人快上大学了,听学长说他们在操场上飞。

我原来飞的是一架900克重的epo 3d飞机,拆去起落架之后,使用3S电2200,3715电机推重比达到1.7以上,无风天吊机几乎能脱控。

这个机我在高中时有时间就拿出去飞,现在已经三年了,小炸过不少次,不过性能没受大影响。原来配的银燕模拟金属舵机虚位越磨越大,虽然飞着没感觉但是在地上晃动舵面时感觉明显。

最近我发现这个机已经停产,除了捷特工厂店都不卖了。所以想换。

我看好天翼的epp15e laser飞机,因为比pp的便宜,不过担心尾部刚度不足;
我也想买天翼的pp laser飞机,不过有点小贵。
个人比较喜欢epo的硬实,所以甚至还想买handyman,或者三瑞的revolution.
最近看上了fms的mxs v2,感觉它是唯一一种兼容3s并且有齐全的配件供应的飞机,但是又担心原厂动力配置动力不足。

我的问题:
1.请老鸟推荐几种适合400米操场的花式机,顺便给出电调电机的配置(舵机的话,银燕的08md)。如果和我有疑问的机型相同,也麻烦帮我解疑释惑吧。
     这些机型尽量用3s锂电,能够用2200或者1500的电池(我现在只有这两种),电机尽量不要推荐双天,本人穷~
2.有个本地模友告诉我舵机每年都要上油维护,是这样吗?上什么种类的油?银燕的金属齿轮舵机经得起这样拆吗?

网友:
你用十几块一个的舵机就不用维护了…舵机单个价钱不上百没必要维护  坏了直接换

网友A:
fms的3d不推荐,天翼的好。400米操场不是问题,问题是周围空域如何,同样是400米操场,有的可以飞700E,还有的只能飞小飞机。另外操场一般人都很多,而且可能有好事者举报,就算是选择没人的大清早飞行,可能也有无知的散步群众举报。所以建议选择安全的、小的、噪音低的飞机,所以15E以下比较合适。
舵机,银燕金属不用上油。
听说三瑞的epo板机不错,就算太贵。
如果不是经常刮大风的话,f3p最好,要是风大点,亚博特的kt342、风范模型9mm水星都是不错的。

网友:
让我说果断天翼或者未来pp15e,epp都淘汰了厂家也不生产了,你飞过了pp机再也不会飞ep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的3d不推荐,天翼的好。400米操场不是问题,问题是周围空域如何,同样是400米操场,有的可以飞700E,还 ...

亚博特的kt机和pp机飞起来,容易做吊机蛇滚吗?

网友:
都大学生了  没有一堆机机怎么够

楼主:
我觉得天翼的pp15e没有除电机座之外的配件,机身上轻木件有多,如果炸了就只能买整机。fms的可以换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的3d不推荐,天翼的好。400米操场不是问题,问题是周围空域如何,同样是400米操场,有的可以飞700E,还 ...

关于epp的水星,我一直不太敢买。原来飞过epp的悍马,抗摔是抗摔,但是机身扭转刚度太差了。加上之后重量优势尽失。
担心epp的水星原厂加强有没有类似的问题……需要另买碳杆加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的3d不推荐,天翼的好。400米操场不是问题,问题是周围空域如何,同样是400米操场,有的可以飞700E,还 ...

9mm水星的尺寸与f3p无异但是重量大了不少,不知飞得会不会太快?
亚博特的3dsbach342,看起来很轻易就能折弯机翼(淘宝的宝贝视频上有),机翼的强度是不是不足啊?

网友:
我推荐未来的15 30都可以。30e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9mm水星的尺寸与f3p无异但是重量大了不少,不知飞得会不会太快?
亚博特的3dsbach342,看起来很轻易就能折 ...

亚博特的强度很好,可是蛇滚不好。水星也软,需要自己做很多斜撑加强。3d机需要一点点速度,不然没有甩起来的感觉。强烈推荐水星,看我视频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ght=9mm%CB%AE%D0%C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博特的强度很好,可是蛇滚不好。水星也软,需要自己做很多斜撑加强。3d机需要一点点速度,不然没有甩起 ...

可以上个水星9mmepp的斜撑加强图吗?
p.s.你是南航的学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上个水星9mmepp的斜撑加强图吗?
p.s.你是南航的学长吗?

早就扔了,参考f3p的结构就行,用1mm碳管加强。是南航的

网友:
800-1000 翼展的3D飞机都适合足球场飞。千万别用电池定3D飞机,3D 飞机的性能和技术的成长正相关,与炸机的频率反相关。我推荐新手飞天翼8MM EPP, 这个型号机器吊机和蛇滚没飞熟,飞15E 以上的3D动作多半3天一大炸2天一小炸。修飞机飞闹心难坚持下去。

网友:
三瑞revolution 的不推荐 这飞机我飞过一般般吧 不耐炸是关键 起飞重量大  handyman 机型老点了没啥亮点 也不能算是3d 只能算是f3a的练习机吧  推荐你飞天翼的吧 不过400米没必要15e 直接30e 吧 15e 其实很鸡肋不适合新手适合老手 15 老鸟飞也是感觉很贼的
电机上油没啥必要 打个比方郎宇电机飞到报废其实都没必要上油 还不如换个  网上有卖电机专用油的不过效果不大  要是飞 70e 以上的的电机倒是需要上上油保养下 不过也就是一年1-2次而已
fms 的飞机别买了 fms 在3d 机里面每一个好飞的 新出的v2 没飞过不敢乱说  不要让电池限制你的机型这是很sb 的想法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fms的3d不推荐,天翼的好。400米操场不是问题,问题是周围空域如何,同样是400米操场,有的可以飞700E,还 ...

活捉焊接

网友:
1、像真机就不多说了,pp或轻木(看资金实力了),其实EPP的也很好,但是被淘汰了。
2、板机我个人有不同意见,板机重在加强,无论Epp、PP、还是D板都得加强,我飞过PP、EPP、D板3D机,总结如下:
a、PP板机是耐炸,但是修复后变形问题不好解决,机翼边缘不加强也是会变形,炸鸡时特别是机头,越炸越翘;
b、Epp板机加强后保证刚性,耐炸易修,飞起来比较舒服,特别适合练习飞行和进阶,感觉Epp飞机跟空气粘性大,有利于飞出精准动作(我的最爱);
c、D板也很不错,缺点就是属于不太耐炸,优点是重量轻,一般室内机比赛通常用的多,进阶用很好,特别是4D机(F3p);
综合以上,结合你的场地,我对板机的推荐就是室外EPP (8mm),翔翼天使之翼值得入手,PP就5mm,水星、330就行,D板首选V6。
写到这,接砖

网友:
别纠结,果断15e,15e炸鸡不用花钱,随便用胶水涂涂就OK了。我的第一架固定翼就是15e飞了半年时间,学会了简单的飞3d。15e真心不错。

网友:
pp飞机是比epp贵,但质量是epp的好多倍。你已经有基础上pp15e,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