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圖傳要買哪一種???

楼主(2017-08-29):
小弟飛衝浪高度80米曾使用2W圖傳5.8G飛不到2公里畫面一片雪花,後來又買600mw也非不到1公里,
真是蛋疼,到底是要哪一種圖傳才能飛3公里,一直想買AAT夏不了手,大家有建議的圖傳能飛個2公里畫面清晰的圖傳嗎???

网友:
设置和天线的问题,

网友A:
以前一直和楼主有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严重。
看看图传有没有过热损坏,天线是否接触良好,天线质量如何?
图传尽量选择好一点的,个人推荐奥姆威和鹰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直和楼主有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严重。
看看图传有没有过热损坏,天线是否接触良好,天线质量如何?
图 ...

因為怕熱衰竭特別使用一個小風扇吹效果還是不好,請問你這樣不使用AAT能飛多遠不雪花。
感覺廠商都太過吹噓了

网友:
600mw图穿,5km没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怕熱衰竭特別使用一個小風扇吹效果還是不好,請問你這樣不使用AAT能飛多遠不雪花。
感覺廠商都太過 ...

600mw也得看牌子和使用的天线.....我大概是600mw最远达到5km,最近的10m左右就不可辨认了....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