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ZRC Devil 505 組裝part2

楼主(2017-08-29):
ALZRC Devil 505 組裝part2

繼續來組裝Devil 505

依照說明書再來是組裝伺服機
雖然我的習慣是全機駔好在上電裝
不過還是先依照說明書的程序好了

已經收到我準備好的伺服機
Servoking中高階中型舵機

還沒上尾管前先裝好尾伺服
避免上尾管後很多地方不好伸手

再來是CCPM
先裝上原廠準備的伺服機座
注意到一個圓弧了嗎
很貼心對應馬達外露的伺服機

三顆伺服上座完成

把伺服含座鎖上機身固定

再來是處理十字盤

整個十字盤是感覺是假組而已
轉下螺絲沒有任何膠的痕跡
把所有球頭與螺絲都卸下
全部上R48
上完發現十字盤做工不錯
旋轉順暢也不會有需虛位

十字盤穿上主軸
感覺很魚眼也很精準
是有點澀澀不順
上點天蠍油就好多了
可以接受的滑順度

再來是手痛的活了
他的球頭扣尺寸很大
我的球頭工具塞不進去
只好徒手轉了

盡量精準囉

三隻扭完~~~還好不多

重頭戲來了
璇~~~~翼~~~~頭~~~~!!
耶~~質感不錯捏
不過照片拍起來粗粗的
如果表面咬花可以在再細一點
拍照會比較好看

這顆螺絲很重要
平常不容易檢查到
一定要確實上好R48

把所有軸承 只推 墊片 先排列好以免裝錯
照片中原本旋翼頭裡面兩邊都是裝兩個O環
後來發現他有附兩個環形塑膠墊圈
兩邊都 塑膠墊圈與O環各一個
這樣飛3D比較OK吧
(照片忘記補拍)(請注意說明書)
然後依照慣例只推上鐵漢油

還有兩隻拉桿
他是正反牙的
轉的時候要注意方向

裝上旋翼頭時相位的扣子不太準
我後來是輕敲一下像位臂的螺絲頭
讓他小變形去遷就位置

雖然敲準了
但是相位球頭扣有夠緊的
我都使出拇指的洪荒.......終於進去
後來詢問有玩GOBLIN的朋友
那兩顆也是超級南塞

不過GOBLIN的所有球頭塞進去都要出點力
進去後是鬆的

但是這台505球頭進去後有一點點緊
但是感覺還好
應該不影響伺服的動作
飛一陣子應該會鬆點
我還是在球頭先上點矽油了

今天就先到這裡囉

ALZRC Devil 505 組裝part2
ALZRC Devil 505 開箱&組裝part1

网友:
一边拍照一边装比较麻烦呀,收藏备用

网友A:
主轴与鱼眼那里情愿抛光下主轴也不要滴油,油会粘灰越用越涩

网友B:
R48當螺絲膠沒問題嗎?

网友C:
R48是永固型高强度的,那些位置是兄台不再准备拆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8是永固型高强度的,那些位置是兄台不再准备拆的地方了!

加熱即可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8當螺絲膠沒問題嗎?

沒問題~~螺絲頭烤一下就可以拆下

橫軸螺絲我都用R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与鱼眼那里情愿抛光下主轴也不要滴油,油会粘灰越用越涩

其實不會
品質好的潤滑油
上油後反覆運動
會把髒污推出來

流動性不好的油才會卡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問題~~螺絲頭烤一下就可以拆下

橫軸螺絲我都用R48

球头没必要拆的,我机子球头全是用高强度螺丝胶打死,要是炸断了管你是高强度还是低强度,一样得钻孔慢慢取,还不如打死了,省的担心松了

网友:
好温馨的讲解 楼主好男人

网友:
来点铅笔芯,刮点铅粉撒上应该有效果。

网友D:
这机子结构看起来和我的SAB 570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结构看起来和我的SAB 570一样

是SAB 50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