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长桨电机会不会太吃力呀?
引用 网友B:
kv一样吗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个长的桨叶是哪里购买???
引用 网友D:
不懂,没研究这个
引用 网友B:
kv跟桨大小很重要的
引用 网友E:
看悬停时油门位置:如偏低,可换铜齿轮:减一齿。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教! 是否理解为,减少一齿,若要保持悬停,电机就需要转动更快,油门越大?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样理解。 同样的电机,因桨变长就会造成电机堵转变慢,所以铜齿要减一齿,让电机恢复转速。
引用 网友D:
明白,学习了,我去看看伟力123的齿是多少的。 伟力123跟伟力110的电机是一样
引用 网友E:
铜齿还不一定好找。 还有一个办法:把螺距略略调低一点。
引用 网友D:
就是油门调高,螺距调小?

楼主(2017-09-20):
使用伟力123的旋转头、桨夹和桨叶,其他不用换。

网友:
123桨偏软,而且十字盘和旋翼头精度一般。定速油门百分比设置一些不然容易震动。

网友F(2017-12-31):
这个飞机头在哪淘的我也想淘一个。能告诉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飞机头在哪淘的我也想淘一个。能告诉我吗

你搜索一下esky nona 试试

网友G(2018-11-17):
老铁,3桨叶和2桨叶有什么区别?是不是稳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铁,3桨叶和2桨叶有什么区别?是不是稳一点

并没有,小飞机反而动力不足,而且桨平衡不好搞,换成2桨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