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x新尾管座评测 与疑问

楼主(2017-08-29):
详情见视频

抱歉用了别家的维修毛巾。。。亚拓的维修巾撒上了一瓶螺丝胶没法用了很开心收到了申请的3个700x新款尾管座,录个视频大家看看
但是装好以后齿轮特别紧,很难转动。大家都来说说有没有一样的问题。
另外,这个尾管座需要垫垫片么?

网友:
哈哈哈,看了楼主的视频笑的不行,亚拓的东西太搞笑了,建议楼主不要磨合了,磨破了都一样的。
从视频上看齿轮的间隙是ok的,问题就出在卡轴承的位置,因为新款的有变化么,如果实在想用就需要吧塑料齿轮位置的凸台打磨一下,让对转齿的轴承能往下走一些这需要边打磨边试。
论坛不是有个朋友用的700e的尾管座稍微改改就能用,折腾这东西干啥?

网友:
还可以申请?????????

网友:
笑死了,遇见处女了

网友:
   对转齿压进去需要用点力    压进去后建议用手掰一掰   多旋转几下

吧伞齿里面的垫片取出来以后     装轴承进伞齿要把轴承压紧切保证轴承跟伞齿没有错位
分享个小经验    轴承边缘两个方向压一下就木问题了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装好以后   上点儿润滑油   上飞机磨合以后会很顺滑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估计楼主应该是尾转动轴伞齿轴承没压到底,这个轴承是要用点力压的。

网友:
换个亚拓的维修毛巾,立竿见影

网友A:
兄弟
管座必需裝上側板 , 讓管座尺寸都定位 再來試齒輪咬合是否順暢 會比較正確 , 這組新的就直接裝上飛個5趟 看齒有沒粉削 你就明白跟舊款差別 。
齒輪不須要墊墊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
管座必需裝上側板 , 讓管座尺寸都定位 再來試齒輪咬合是否順暢 會比較正確 , 這組新的就直接裝上 ...

700x尾管座的问题最早我在论坛提过,无论是间隙问题还是强度问题,当时你们坚决不认为是设计缺陷~结果改进了两次,其中第一次改进的增加了塑料件包铝柱的部分,发我了一个,这点还是为亚拓点个赞~这是第三款改进了,强度看上去进一步提升。我前后共买了3台700x,都是旧款的,看台湾那里已经可以贴图免费换了,我这里也贴上机身编号,希望亚拓对待台湾和大 陆一样的售后方式,更换两个新款尾管座。还是那句话,产品不怕有缺陷,就怕有缺陷不及时改进和不给首批小白玩家更换~

希望亚拓看到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0x尾管座的问题最早我在论坛提过,无论是间隙问题还是强度问题,当时你们坚决不认为是设计缺陷~结果改 ...

亚拓说再买一台新的就给你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管座必需裝上側板 , 讓管座尺寸都定位 再來試齒輪咬合是否順暢 會比較正確 , 這組新的就直接裝上 ...

700L V2是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太扯了,我也前后买3台,才换的伞齿一共飞了2天,今天就扫齿了,如果正好飞到眼前扫齿的话,会很危险的,后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