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上电调试,稳定性极差,差点炸鸡,求各位指点!

楼主(2017-08-29):
自己动手组了一架H8,配置如下:电机:飓风 U4114 400KV,
电调:好盈 40A
桨: 碳桨 1855
飞控:Pixhawk 2.4.8
机子全部组好重量6.7kg(不带电,我用直流电源供电调试),这两天上电调试,为了保险起见,我用车间行车把飞机吊起来实验,没想到推油后开始剧烈晃动,差点炸掉,视频如下: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我该如何入手调整?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应该吊起来,这样只要歪一点,加速计就在校准,所以会晃,检查个个电机顺序,桨正反,固件,再重新校准,在地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吊起来,这样只要歪一点,加速计就在校准,所以会晃,检查个个电机顺序,桨正反,固件,再重新校准, ...

哦,吊起来是怕万一起飞翻到炸鸡,如果保证吊着水平,会有很大影响吗?地面起飞有时候也难免不水平吧。 你说的加速度计影响倒有可能,因为吊着会有轻微晃动。

楼主:
苦等高人指点。。。

网友:
我觉得不应该吊起来  这样飞控的水平校准就与地面起飞时的反馈不一样   总觉得在电机低转速的时候绳子的晃动对飞控影响很大  你可以试试放在地上起飞

网友B:
要么飞控  电机座的水平校准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飞控  电机座的水平校准没做好

谢谢,听几个人说电机座的水平问题了,这个该怎么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听几个人说电机座的水平问题了,这个该怎么做呢?

理论上这个问题容易出现在圆管的机臂上 但是看你的机器应该是方管?这样我也不太懂了   不过至少可以先拿水平仪看看电机座是不是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这个问题容易出现在圆管的机臂上 但是看你的机器应该是方管?这样我也不太懂了   不过至少可以先拿 ...

是的,我的是方管,不过我还是再核一下水平度和重心情况

网友:
弄个葫芦一个人专门负责牵引吊线的长短,机器先水平放,起飞后收吊线,让吊线保持不受力,不过长的状态,这样万一失控可以吊起来。另外建议弄个断电遥控开关以防万一

网友:
不能吊起来飞,你吊起来,就等于是基本的环境就不稳定,内置的传感器加速针各种东西已经在克服环境的不稳定性了。所以,起飞之初就要有静止平衡的环境才行。

网友C:
有太多太多的方法比这吊起来要安全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太多太多的方法比这吊起来要安全有效

老司机,求可靠方法!

网友C:
方法归方法,,告诉了你,,你也不一定能操作出来效果,,,,我的方法就是配重,具体实施的细节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归方法,,告诉了你,,你也不一定能操作出来效果,,,,我的方法就是配重,具体实施的细节比较多

能否说的详细些呢,非常感谢!

网友C:
时间不允许我给你上课,,,只能告诉你,,,方法用对的情况下,你还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正确调整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不允许我给你上课,,,只能告诉你,,,方法用对的情况下,你还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正确调 ...

时间允许的时候,希望能分享一下你的方法,谢谢

网友:
这个要求,你得就近拜个师,平时多供奉着点,,,关键时刻才能为你所用

网友D:
4114配18寸桨叶确实偏小了。另外如前面几位说的,在地面起飞,不要吊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4114配18寸桨叶确实偏小了。另外如前面几位说的,在地面起飞,不要吊起。

非常感谢!我也觉得电机配小了,不过这种配置会引起什么问题呢?难道不稳定和这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这个问题容易出现在圆管的机臂上 但是看你的机器应该是方管?这样我也不太懂了   不过至少可以先拿 ...

测了,确实是电机座不平,是由于电机座镙丝孔未开沉孔,导致镙丝帽外露引起倾斜。正努力手工扩沉孔,调平了再试。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也觉得电机配小了,不过这种配置会引起什么问题呢?难道不稳定和这有关?

负载过大,引起电机电调过热,天气冷还好,天气热了就容易炸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确实是电机座不平,是由于电机座镙丝孔未开沉孔,导致镙丝帽外露引起倾斜。正努力手工扩沉孔,调平 ...

好的找到问题就好    X8因为两个动力在一个轴上 一个轴不水平问题就很大  不像平铺的8轴  祝你试飞成功

网友:
这种实验性的飞行方法就不靠谱,您把起落架整的稳妥些,这样太单薄了,找几根厂的管子把起落架加宽加长,翻不了就行,从新调试。什么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