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Cruiser飞控+云团

楼主(2017-08-29):
最近偶然接触到一款比较有意思的开源飞控,因为之前有在用他家的电台(看图上信号质量,原装胶棒天线),交流中得知他们在研发飞控,所以拿了一套进行测试。

体积还是比较小的,输出接口和PIX基本一致。

飞控内集成了空速计和电台,电台带遥控增程,实测增程延迟还行,官方标称100ms,实际感受会有一点点延迟,不需要很精准操纵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看起来比原版PIX有逼格

放云团里,云团的设备仓还是小了点,如果要横着放的话就要削机身了,如果没有其他的设备放的话还是竖着放好了。

双GPS,M8N+6H,值得一提的是GPS的插头改为杜邦头,不用再担心扯断了,用原版PIX以及雷讯的PIX细小的线被拔断过不少次,飞控减震和原版PIX一样用席梦思减震就行。

对比一下使用hack的布线,简洁很多,SKC飞控的舵机供电与飞控供电隔离,飞控内置电源9-36V供电,支持两块不同电压的电池供电并且可以显示电压,舵机端供电并联,只要将BEC插入任一舵机接口即可。 附上官方说明书
最近事比较多,调试好,等天气好了带出去测试,敬请期待

网友:
看到界面就不说了。只是一个把多余的进行集成,可能里面的东西啥都没改,这个所谓集成后会产生啥变化无法评估

网友A:
数传在掉价,空速管300+,加个垂直起降,8s
稍微靠谱的数传1000+可以搞定,空速管不考虑,铝合金外壳150,8s电压传感器不难,要知道现在12s都不是难事,垂起功能本身是否靠谱?其他所谓特色功能在稍微有了解的开源玩家来说是没问题的,云团空间够大,为省空间上这个不觉得合算
个人觉得价格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在掉价,空速管300+,加个垂直起降,8s
稍微靠谱的数传1000+可以搞定,空速管不考虑,铝合金外壳150, ...

呵呵,用途不一样,有没有问题测试过之后就知道,旨在交流

网友:
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用途不一样,有没有问题测试过之后就知道,旨在交流

或许吧,记得给评估哦

网友:
搞集成度还是挺吸引我的, 但是价格就不吸引了。

楼主:
测试使用增程的响应速度

网友:
楼主你这个航线是怎样规划出来的?是mp地面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