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电动航模必备

楼主(2017-08-30):
玩电动航模必备的一款工具

一般玩模型的都有万用表,实际应用中,一块直流钳型表更是必不可少。钳型表不光可以当普通万用表使用,关键是它有无损测量大电流,对,大电流,的能力。它可以在不对线路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下,直接测量电机电调电池的电流,这是普通万用表做不到的。这里的关键是,一定要选用有直流电流测试功能的,并不是所有钳型表都能测试直流电流。

本人在用的直流钳型表最大可以测量200A的电流,而最小量程是2A,中间还有20A一档。一般小飞机测试时用20安档,大飞机用200安档。2A档,实际使用下来发现漂移比较大,这个和电子钳型表的工作原理有关,没有太大问题,小电流用接入式的万用表测量更合适。
用钳型表测电流时,松开钳口,把电路回路中的一根线穿过钳口,再闭合钳口即可,此时表上显示的就是电流值,注意一定要选直流档,并且,只能选回路中的一根线,任意一根,但不能同时把两根线穿过钳口。比如,测电池输出电流时,选红线或者黑线穿过钳口,而不是同时让红黑线穿过,见下图。

钳型表直流档使用前需要先校准清零,其实很简单,就是在电路断电情况下确保钳口闭合,按表上的清零键即可。

网友A:
不错,测量电流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表但能用几次,没有此表照样玩得不亦乐乎。玩航模几年下来像这种很少用到也可以不用的玩意一大堆

网友:
有这种表的飘过!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根据马达给的参数配置,已经可以大概知道工作电流了,不需要那么精准,除非是搞研究和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
玩直机的话有点鸡肋,没法在飞行的时候测量大电流。玩固定翼的话或许可以。

网友:
没用过,也不懂什么时候用

网友B:
直流钳表 价格 比交流钳表 贵得多 啊。

90元 以内:好像 买不到 直流钳表 。

钳表 最佳量程:5A,40A,200A 。

网友:
优利德210这个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测量电流还是很好用的

很好用,很容易判别电池是否工作过流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流钳表 价格 比交流钳表 贵得多 啊。

90元 以内:好像 买不到 直流钳表 。

这是因为交流钳表使用互感器,而直流电不能互感,需要霍尔效应原件,成本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