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早上并充板烧了。。7.5a电流架不住。

楼主(2017-08-30):
质量有点次。保险是40安的。。

网友:
那细的插针,那细的线!肯定不行的!

网友:
a9走的是平衡线 这个并充板说的40a,是指用动力线充电的时候

网友A:
怎么不差主电源头啊,平衡头设计容量只有3A

网友:
平衡头7.5a厉害👍损失不大

网友:
这种并充板不适合a6 a9

网友:
不要用并冲板。
有一个插头虚接了可能就是一场火灾

网友:
充电过程一定要有人值守

网友:
运气好
a9一次充3个3s还要并板充

网友:
并充板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
貌似好多次充电器起火,都是用并充板在充电。开始很节省约的时间的充电方式,貌似存在着不少隐患。

网友:
用保姆是不是好很多?

网友:
A6,A9用的平衡端充电,这并充板是粗线充电的。

网友B:
加大电流时都要看看电线是否发烫,目前只敢用6A。

网友:
平衡头那么细的线,不烧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大电流时都要看看电线是否发烫,目前只敢用6A。

你用6A充电是A9充电器吗,我A9充电器也就2.5-3A充电,没敢再高了

网友C:
5A就要用USB小风扇给并充线降温,最多只敢用6A,楼主胆子真大

网友:
这种平衡充,我夏天只敢3A……

楼主:
怕浪费插头。。所以并充了。。7.5安电流。。正常。。充电器最大7.5安。他是支持的。所以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差主电源头啊,平衡头设计容量只有3A

a9没主电源插头。。所以没地方去插。。

网友D:
改了就可以8a充,温度温温的,自己搜索就有怎么改,很简单就引两根电源线就行。

网友:
要看你几s的

网友:
一直用几年了没问题,必须先插平衡头,在插电池主电源头,拔的时候先拔主电源再拔平衡头,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了就可以8a充,温度温温的,自己搜索就有怎么改,很简单就引两根电源线就行。

这个都可以。。

网友:
A9居然配这种并充板,也是服气

网友:
我一直是A9用8A充电,没出过问题,前提是电池要直接插在充电器上面,不要用什么并充板,那玩意4A都热。

网友:
一看就是便宜货,去买凯旋V3

网友:
正常,我也烧过,8A烧的

网友:
这种板子我都是用20A电流充的,有主充电插头怕什么,平衡电流又没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