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头焊法

楼主(2017-08-30):
本人焊工不够,香蕉头把边上焊起来,热缩管套不进去了咋办

网友:
用大一号的热缩管

网友:
焊锡用小刀很容易刮掉

网友:
用小刀把香蕉头洞洞刮花,上锡。线头上锡。把线头放进洞洞,用烙铁同时加热<烙铁功率要够大,用不含铅的,熔点低的好焊锡丝>锡熔化把线头放中间,保持5秒钟不是动就ok了。注意每次烙铁头要占松香,上锡要松香,烙铁头要干净,挂锡,把黑的垃圾用砂纸或者钢锉去除,占松香占焊锡丝就挂锡了

网友:
技巧很重要呀

网友:
还能咋办?拆了啊 屁大点事

网友:
家用钢丝球清洁烙铁头好用。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坏处是烙铁头容易损坏。砂纸是最伤烙铁头的。

网友:
多出来的焊锡可以磨去呀,也可以用烙铁小心烫去。香蕉头的汤焊法具体可见此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173435

网友:
我的烙铁头一般在加热状态用卫生纸擦一下就光亮如新了,如果用砂纸打磨,基本很快就磨损不行了。LZ的情况大家也都说了,换大一号的热缩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