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WING 飞翼装机完毕,择日试飞

楼主(2017-08-30):
在群里看到这款飞机,立马入手,先介绍下配置:
电调好盈飞腾30a,
电机致盈GT2205 2550kv,
舵机银燕9g金属舵机,
之前飞机上用的a控平衡仪,
之前冲浪者上用的穷人OSD,
天地飞9通接收机,
摄像头fox 1177摄像头,
图传最便宜的5.8g600mw32频点发射机,
天线使用原装天线,只是近距离几百米飞飞也够了,不飞高,低空穿越。
再来说说这个飞机在装机过程中的优缺点:
优点:
快拆结构,机翼是手拧螺丝的,
空间足够,就算要装A控全套都没问题,
三种头罩可换,适合大小gopro,也可以装普通摄像头,机身右侧还有摄像头安装位置,适合穿越摄像头,1177放进去刚好,就是不知道摄像头不在中心位置,FPV飞起来会不会影响判断。
缺点:
电池位置没得换,导致装机过程中要合理分配重量保证重心,转完重心不对只好机头位置增加了配重在相机位置,没装相机
总体来说ARWING这款飞机还是很不错的鸡子,外形帅气,快拆结构,可通用穿越机电子设备。

网友A:
空机多钱

网友B:
感觉飞机小了点,1.2米大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飞机小了点,1.2米大小就好了

小才敢钻着飞啊,这架飞翼很灵活,z84加osd不好装机才搞这架的,而且外观也比z84好看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机多钱

280-340

网友:
请问重量中心是怎计算? 以那里为中间点?
昨天刚入手, 299空机, 包2个9g舵机

网友C:
机翼下面有两圆点就是重心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翼下面有两圆点就是重心位置。。。

是不是要前,后,左, 右, 重量要相同?

网友:
大致差不多就行,头稍微重点好,用两手指各顶住机翼两点,保持头头有点低就行了

网友D:
楼主用多大电池啊  续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多大电池啊  续航久

用3s2200电池悬停12min,飞起来4-8min
4s1500电池悬停11min,飞起来4-7m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多大电池啊  续航久

看错了,以为是穿越四轴了,这个目前还没测过续航,不过3s2200电池,低速飞20min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7-10-16):
没上电流计??

网友:
ARwing是好机,好飞耐炸,基本不失速!

网友E:
这个和Z84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和Z84比怎么样?

空间比z84大很多,速度可以很慢的飞

网友:
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2017-11-26):
用什么飞控

网友:
可以上9060桨吗?降落时会不会扫桨?是否要设置电机刹车

网友F(2018-05-16):
请问电机要正转还是反转的呢,还是正反都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电机要正转还是反转的呢,还是正反都行?

肯定是正反都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正反都行啦

谢谢老哥哈

网友:
老哥,那个a控你不用电流计,你用什么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