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行技巧

楼主(2017-08-30):
一、遥控飞机
  1.遥控飞机其实就是像在开真的飞机一样,必须注意很多细节,否则如真实飞机一样,一控制不当变造能不可修补之破坏与伤害,并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不可轻忽!

  2.遥控飞行重点提醒:
  ◎摇控时将手指轻压遥控器游戏杆,随时贴于游戏杆之上,切勿移开。
  ◎初期练习时(实机或仿真器)摇控动作尽量柔和与缓慢,打错动作勿慌乱,随即往反方向修正即可,切勿慌张将动作打太大,反而造成一直修正之恶性循环。
  ◎油门的控制将会影响飞机动作大小,飞的越慢打动作反应越慢,飞的越快打相同动作反应会变成越快,所以当动作无法控制时请确认油门位置是否是飞机速速度飞的过快造成,适时的降低油门大小。
  ◎确认飞机状况:玩任何遥控模型之前,都必须先确认所遥控之模型各动作正反向与动作量是否正确后,再开始进行,确保机体安全与人员安全。
  ◎注意频道问题
  ◎放松心情,切勿给自己过大压力。
  ◎飞行时需在在风头(逆风上风处)飞行,切勿在风尾飞行,若一迷向或是失误会造成飞机越来越远。
  3.基础动作练习重点

  ◎起飞

  一般遥控飞机起飞主要分为以下两种
  1.地面起飞
  2.手掷起飞 (另有弹射起飞)

  地面起飞之飞机必须具备起降设备,如机轮等。

  手掷起飞之机种通常不装机轮以避免降落时勾到受损。

  起飞要领:
  1.起飞前必须确认风向,所有飞机起飞均对正向迎风面起飞才有适当的浮力,降落亦要正面迎风降落,否则易因风速与机速相同时浮力骤降,造成失速坠毁。
  2.起飞动力一定要够,风大时浮力够,飞机可以轻轻丢出,或是地面起飞时只需1/2油门即可浮起,风小时必须加大动力,才会有足够的浮力将飞机浮起。
  3.起飞离地后飞机攻角:飞机起飞后需注意油门阀大小与飞机上升攻角的搭配(升降舵控制飞机上升的攻角),切勿突然加大飞机上升攻角,易造成飞机失速,初学尽量以小动作控制升降舵将飞机呈现稳定上升状态上升。
  4.注意高度:起飞后注意飞机高度,切勿忽上忽下,宜先将飞机先拉高至一安全高度后在开使后续巡航等等动作。
  5.起飞离地时需注意随时修正机体副翼动作,有些时候因反扭力造成飞机一离地就往左边偏,反扭力过大时甚至可能一离地就左旋坠毁(需看螺旋桨与马达搭配问题,螺旋桨与飞机翼展比例而言,螺旋桨越大的反扭力越大),适时的左右修正飞机姿态呈现平稳的上升动作。
  6.尾舵控制:一般地面起飞的飞机最好安装尾舵控制动作,地面起飞时先慢慢加油门,然后用尾舵控制机头方向正向逆风方向后,慢慢加大油门,直到起飞速度建立OK后慢慢拉起升降舵使飞机起飞。
  ◎巡航要领:

  飞机起飞后的动作就是巡航,也是飞行的基础动作之一,主要动作分为左右转弯与航道平飞,需注意到机速、飞机高度、飞机航道等等项目,以下归纳一些巡航动作要领:
  1.飞机起飞到一定高度后便开始进入巡航动作,一般遥控飞机主要巡航动作较为固定,因目视的空域有限,初学通常以左右来回为一主要航道,航道与风向成平行,左右两端点作飞机回转转弯动作,中间则以平稳飞行直线航道为主,待练习成熟后,慢慢将航道变成环型(类似操场的形状),这样的飞行航道才可降低飞机空中相撞的机率,避免发生飞安意外。

  2.巡航动作于直线
  ◎飞机基本设定:因为飞机正向风向,若遥控者油门呈现定速的状况,飞机应该不会高高低低或是左右边侧倾斜,如有这样的状况,因该是飞机的舵面需要微调整,利用遥控器上的微调整钮修正偏差之动作直到飞机能平稳飞行(必须注意到油门控制的大小,初始直线巡航尽量以5~7成油门为初始调整状态,保险作法先请飞场飞友先帮你把微调设定好在开始练习)。
  ◎顺风逆风油门控制:于平行风向直线飞行时,需注意到油门阀的控制,有时逆风必须用到10成油门,顺风时适时的降低油门(如4~5成),以避免机速过快,切记顺风状态不可将油门收太小或全收,否则飞机机速与风速相等时,会丧失浮力导致飞机失速坠毁。
  ◎直线巡航尽量保持飞机主翼水平状态,藉由油门与升降舵些微变化保持稳定飞行,油门与升降舵的关系:
  当飞机油门降低时,机速降低,必须适时的补上一点升舵up,有时低速时必须将升舵轻压在一定点,才有足够的浮力,反之油门全开时,有些浮力好的机子会往上一直爬升,此时升降舵就必须补一点降舵,让飞机能平稳飞行。
  3.巡航于转弯(红色线段)区域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飞机转弯的基本动作:
  将飞机单一方向左或右(副翼)侧倾,副翼动作尽量轻柔,当飞机倾斜后副翼动作便回到约中立点的位置,不可一直打,否则角度会持续加大。(初学角度尽量打小,以侧倾角度约15~30度开始练习,刚开始切记不可超过45度,容易造成飞机失速),侧倾时飞机正向浮力减少,所以机子会往下掉,此时需补上一点油门加上微微压下一点升舵,飞机便会呈现平稳的转弯动作,再要进入直线巡航动作之前,必须先慢慢将飞机倾斜状态回正,否则进入直线时往往或过头,造成回转角度过大,以下图说明:
  注意:有些上反角大的机种与高翼机,副翼动作会自己修回平,只时转弯时必须靠遥控者持续给予副翼动作的控制。
  转弯时高度的变化主要是升降舵与飞机倾斜角度(副翼动作)造成
  注意转弯过程如果不顺利时,先稳定机子,将飞机飞平,且尽可能飞回自己的安全领空内,再开始练习。并于练习前先请飞场飞友在旁协助,以确保人机安全。
  ◎降落要领:
  飞机起飞后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降落,降落重点整理如下:
  1.降落时飞机需保持平稳,正向逆风。
  2.慢慢的降低直线巡航高度与飞机速度。
  3.必须注意飞机需要滑降的长度与高度,油门慢慢收,此时飞机会因为浮力减少慢慢降低高度,适时的带一点点升舵(不可太多),如降落太远可从飞一圈,抓准降落长度,切勿免强降落。
  4.初期先练习没有起落架的机种(手掷起飞),在草地上降落,熟练后在练习起落架的机种。
  5.降落主要就是慢慢降机巡航的高度与飞机的速度,在逆风的尾端开始进入降落的步骤,保持飞机高度稳定下降与油门控制。
  6.手掷机种于落地前切记将油门全关,并将电变设定煞车,以避免降落时螺旋桨还在转动造成损伤。
  7.图解说明飞机降落过程:

  初期练习必须注意当机头对准遥控者时,副翼、尾舵动作的方向是跟遥控器相反的,必须以备遥控物体的姿态来打动作,以先飞行模拟器优先,模拟器为一辅助工具,所有动作先在模拟器内飞熟练后在进行实机飞行将会得到最大的效益。

网友:
说的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