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翔F18安装

楼主(2017-08-30):
新手一枚,刚收到蓝翔F18,可是机翼不会装,求装过的大神指导。这根线要怎么装?

网友:
这是什么线?没看明白,在机翼上的无非就是副翼襟翼和起落架线而已吧,或者是夜航灯的

网友:
新手还是不要玩这种高速的飞机

网友:
这货要20个舵机啊。。。。

网友:
摆静态肯定好看

网友:
舵机好多呀,控制系统一定复杂,  飞行技巧一定也很多。  工厂的客服一定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新手还是别玩这货

网友:
自虐用飞机。。。

网友:
折叠机翼装逼神器啊!

楼主:
麻烦在问问,电源线接电池碰火正常吗?

网友:
3楼的图看着都晕

网友:
厉害,一架机子用的舵机比我5架加起来用的都多!

网友:
那根线好像是条引线或航灯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在问问,电源线接电池碰火正常吗?

打火很正常,换成AS150防火插头就没事了,电池电调都换掉,高级货都用这个,比如我的HSD90涵道毒蛇就用这个防火插头

网友:
牛掰了这飞机

网友A:
果然新手才会买蓝翔的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果然新手才会买蓝翔的垃圾。。。

广东深圳蓝翔航模和山东的蓝翔技校有什么关系?很多航模企业的名称都带有相同的某一个字,蓝翔,蓝宇,蓝岱,看到别人的产品卖到火红,自己企业的名称也要跟别人挨一下边,沾一下光。

网友:
这么多舵机,在飞行的时候有那么多思考的时间么?

网友:
把襟翼固定别用,这个厂的飞机买过两次,不再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