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110的3D螺距如何设置?x6控

楼主(2017-08-31):
100%   100%    100%   100%   100%
-60         30         0           30        60

这样子吗?
倘若是,为什么我的控调不到负数螺距?  我已经开启3d模式了

先感谢各位的回复,新手在此谢过

楼主: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理论上对。我用D7E飞FBL80螺距-100到+100,油门90%。3D时油门拉到低时最大负螺距,推到顶是最大正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对。我用D7E飞FBL80螺距-100到+100,油门90%。3D时油门拉到低时最大负螺距,推到顶是最大正螺距。

之前一些魔友说,最大螺距应该-60 60  奇怪了。为什么不是-100 100?求指教

网友A:
-100到+100螺距大,新手的话如果螺距大容易甩尾。螺距多大无所谓只要好飞能飞就行。

网友B:
螺距太大还会造成本来是1S的110动力不足掉转

网友C:
正负60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负60应该够了

谢谢你的回复!
所以 -60 -30 0 30 60 这样的螺距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到+100螺距大,新手的话如果螺距大容易甩尾。螺距多大无所谓只要好飞能飞就行。

谢谢你的回复

所以五点油门全:100%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太大还会造成本来是1S的110动力不足掉转

所以我油门五点都100%吗? 还是中立点90%递增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油门五点都100%吗? 还是中立点90%递增可以了?

我的油门是100,螺距要根据实际飞后的情况来调整!而且螺距太大我们还遇到锁尾不行的情况,调低螺距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油门是100,螺距要根据实际飞后的情况来调整!而且螺距太大我们还遇到锁尾不行的情况,调低螺距就好 ...

不飞3d时候,我可以这样设置吗

0%   25%  50%  75%  100%
-10     20     50     75      100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参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飞3d时候,我可以这样设置吗

0%   25%  50%  75%  100%

现在在单位,晚上回家才能给你拍照!晚上我直接拍照回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在单位,晚上回家才能给你拍照!晚上我直接拍照回你吧

谢谢您晚上等你好消息
可以的话拍3d和普通的给我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晚上等你好消息
可以的话拍3d和普通的给我可以吗

好的

网友:
靠X6控跟本没有–10不要误导新手
悬停模式
油门:0——60——75——80——100
螺距:40——60——70——80——90
3D模式
油门:都是100
螺距:10——30——50——80——100
根据自己的手感微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