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8-31):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谷歌翻译

网友A:
这也算问题??这是校准通过

网友:
这不是报错啊

网友:
不清楚,我的没有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算问题??这是校准通过

这是在飞行过程出现的

楼主:
这是在飞行过程中出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在飞行过程中出现的

飞控重启了吧

楼主:
没有,正常飞行,照片是我在回放中拍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