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9kg只能飞25分钟的渣渣┐( ̄ー ̄)┌

楼主(2017-08-31):
如题。机型是Y3  测试悬停功率398w,6s5300从3.65开始能充进去5100,下来放电到3.6落地回压到3.68  电池是390+385=775g,但是没改之前用一块3s5300配3108也能飞17分钟,现在改用4822串两块3s5300才25分钟这TM就尴尬了
如题…现在我的ATG1238每支桨承受620g重量  感觉飞的时候听到的风生不对 有杂音  感觉是螺旋桨变形了   单轴420g拉力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声音

楼主:
有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么(ω)

网友A:
电池串起来没有容量提升哇,你的电机应该适合的是低转速工作,低速力效高,然后配大桨,这样省电

网友A:
或许你可以试试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你可以试试18650

我这6s还试什么18650啊…我纠结的是这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串起来没有容量提升哇,你的电机应该适合的是低转速工作,低速力效高,然后配大桨,这样省电

这还怎么低速啊…已经是配厂家效率表上最小桨了…感觉是螺旋桨变形  因为当我打摇杆或者猛推油门都能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  这应该就是螺旋桨变形太多了   但是换碳纤桨的话   悬停油门从40直接就到50去了 碳纤桨还不如这塑料的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串起来没有容量提升哇,你的电机应该适合的是低转速工作,低速力效高,然后配大桨,这样省电

1455碳纤桨我也试过了,结果就是电机发热大增  悬停功率不变

网友B:
看你这鸡鸡状态,能飞25分已经不错了
想长航时得这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鸡鸡状态,能飞25分已经不错了
想长航时得这么弄......

这状态不好么……一块5300能飞17分钟,两块才25分钟    想不明白⊙_⊙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状态不好么……一块5300能飞17分钟,两块才25分钟    想不明白⊙_⊙

你那17分钟算过力效没有?你这配置力效不会高,有条件测测悬停电流是最直观的判断方法;我指的是外形,机架轻量化和高效的动力才能达到长航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17分钟算过力效没有?你这配置力效不会高,有条件测测悬停电流是最直观的判断方法;我指的是外形,机 ...

现在力效只有5.0  不开彩灯能飞18分半钟 力效7.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鸡鸡状态,能飞25分已经不错了
想长航时得这么弄......

模这个飞机能飞多久吗,用多大电池电压和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这个飞机能飞多久吗,用多大电池电压和容量

悬停63分钟,6s12000mah电池,详情请看我原来的帖子,介绍的超详细

网友:
正常,,,,,堆电池是不能提高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