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玩具

楼主(2017-08-31):
请问遥控可以设置组合开关控制舵机吗?比如舵机循环左右摆动?用的天九,f3飞控,希望可以像这个视频里面这样

网友A:
链接挂了,来回摆动舵机,普通的遥控接收应该不行,需要修改f3飞控的固件才能发出来回摆动的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挂了,来回摆动舵机,普通的遥控接收应该不行,需要修改f3飞控的固件才能发出来回摆动的pwm信号

嗯,我是天九用wubs接收可以的吗?视频是我用手机拍的,我在发一个试试

楼主:
视频只能现拍,也发不了

网友B:
舵机测试仪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测试仪不谢

不知道干啥的,听名字像是测试用的

网友A:
看你具体需求,拍完了上传优酷。接收机的信号不管什么格式都是固定信号,受发射机控制。

舵机测试机应该能发出摇摆的信号,但如果你需要遥控控制,还是要一个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具体需求,拍完了上传优酷。接收机的信号不管什么格式都是固定信号,受发射机控制。

舵机测试机应该 ...

嗯,我也想用遥控器控制

网友A:
so,视频捏?

网友C:
404 - 找不到文件或目录。
您要查找的资源可能已被删除,已更改名称或者暂时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视频捏?

视频不知道怎么的,没有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4 - 找不到文件或目录。
您要查找的资源可能已被删除,已更改名称或者暂时不可用。

回头我重新发一个,谢谢各位

网友A:
上传到youku,用手机app就行,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到youku,用手机app就行,很方便

嗯。好的,谢谢

网友:
手工达人厉害啦啊!

网友D:
淘宝上最常见的10元的舵机测试仪就有摆动模式,只要通电就行了。lz视频看不了,到底什么玩具,我正好有些舵机和舵机测试仪,视频放youku,我也好做一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最常见的10元的舵机测试仪就有摆动模式,只要通电就行了。lz视频看不了,到底什么玩具,我正好有些舵 ...

好的,我马上发优酷,在吧视频链接重新发一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马上发优酷,在吧视频链接重新发一个帖子

1楼应该可以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