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种电机怎么拆?

楼主(2017-08-31):
也没个螺丝

楼主:
高手快来。

网友A:
应该是用机器压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机器压进去的

看起来就是压的,没法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锯

电锯搞就坏了啊。

网友:
端盖钻孔攻牙 上拉马,或者套个圈 用冲击力 磕出来

网友C:
钻机钻个孔看看能不能把那个盖子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机钻个孔看看能不能把那个盖子拉出来

对的

网友:
这个设计真绝户!让你坏了就扔!

网友:
顶盖钻孔用拉马也是个办法,不过顶盖可能不会太厚?还要攻丝,难度不小!

电机底圈去漆看看是否有缝?
如果没有,只能将电机倒置,地上放木头,用主轴冲击,顶开。
如果还不行,是不是中心底部钻孔,将主轴顶出来。

网友:
先把漆除掉看看。

网友:
要高温分解

网友D:
热涨冷缩原理,从侧后面加热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涨冷缩原理,从侧后面加热外壳

害怕里面的绝缘漆坏了。

网友:
既然厂家不让拆,肯定有原因,一拆开里面有些东西就会损坏,不让拆意思就是不能维修,一次性用品

网友:
后面中心转一个小孔,然后用合适的小轴冲出来。这个不紧,就是没有下力的地方。

网友:
我在想会不会是后盖和内壁是车丝的,就是后盖直接想螺丝一样扭上去的。因为我遇到过这种电机,但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

网友:
撬开试试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9-02-02):
在出主轴一面,利用端盖的边台外撑旋转试试,最好在车床上进行。

网友E:
两个侧面用锯子或角磨机开口,看见内侧端盖面用一字小起子慢慢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