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并充板

楼主(2017-08-31):
今天充电有点悲催了,2块4S电池,使用并充板。

结果一个插在4S平衡头,一个插在5S平衡头,然后插了充电器,结果就悲剧了。

损失2个电池的平衡头,并充板2个平衡口,并充板的PCB板也烧了。

网友:
为什么插5s平衡头呢?

网友:
要s数一样,容量一样的电池才可以啊

网友:
不小心仔细的代价

网友:
刚入魔时,我也干过,3s两块,一块插3s平衡头,一块插入4S了,直接起火,两电池平衡头烧着了,还好拔的快。

网友:
没火灾就好

网友:
看来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
必须有完善的保护措施才安全,要么加保险,要么加继电器互锁,4S或5s头其中一个有电,继电器动作,使另一个头断开。

网友(2017-11-13):
只要靠负极一侧插就行,至于插到几S口无所谓,拆开并充板看线路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