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S接4通固定翼,遥控器需要设置些什么呢。

楼主(2017-08-31):
除了油门反向 升降副翼混控 还需要设置些什么呀

网友A:
都四通固定翼了。升降副翼混控不要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四通固定翼了。升降副翼混控不要开。

刚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四通固定翼了。升降副翼混控不要开。

问您一下,我推油门到80+发动机才开始工作是什么原因呢 曲线没动

网友:
啥固定翼飞机,上单翼练习机的话不需要开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您一下,我推油门到80+发动机才开始工作是什么原因呢 曲线没动

油门行程设定一下

网友:
1. 一通副翼,二通升降,三通油门,四通方向 具体需不需要设置混控看你机型油门设置反向,先别装桨,调试好再起飞
2. 校准电调,然后不够可以改变油门曲线,可设置快速加油或缓速加油

不明白可以联系我们售后qq: 2850416973

网友:
什么飞机啊?普通固定翼就别混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您一下,我推油门到80+发动机才开始工作是什么原因呢 曲线没动

十有八九是电调没有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