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攀爬车的主销倾角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及影响!

楼主(2017-08-31):
编辑 KID

车桥的主销倾角主要是指主销内倾和主销后倾角,这两个角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车辆向前行驶的稳定性。但同时,主销倾角在车辆转弯的时候却会带来一个不利的因素。本篇我们就让5iMX攀爬车的版主NGH来讲解一下主销倾角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及影响。不过在讲干货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主销倾角!

什么是主销倾角?

一般大多数车辆(包括真车和模型)的转向结构的固定主销都不是垂直与地面的,从真车结构设计图中我们可以发现,转向杯与垂直轴心存在一定的倾斜角度,这个角度就叫做主销内倾。主销内倾的作用只要是使前轮在行驶的过程中自动回正,转向操作简单减小转向盘的冲击力,保持汽车直线行驶的稳定性,使驾驶员转向更轻便。

除了主销内倾以外,一般也会设计一个主销的后倾角。主销后倾角的角度越大,前轮直线的稳定性越好,不过方向盘的转动也会更费劲(通常主销后倾角不大于3°)。

主销后倾角在哈雷摩托车上体现更为明显,较大的主销后倾角是的车手在长途直线驾驶的时候更轻松。

主销倾角的负效应

主销倾角和正效应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主销倾角所带来的的负效应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一个有趣的小动画。

细心的小伙伴可以看到:当车桥固定不动的时候,车轮向右转向,右侧轮陷入了地面以下,而左侧轮离开了地面,左转向则相反。

这是一个具备标准的主销倾角的现象。因为主销轴心发生倾斜以后,转向过程中与地面的交点不再垂直,这个差值随着转向角的增大而增大,当转向角为0时,差值也为0
那么实际上车轮会不会陷入地面以下呢,车轮会不会离开地面呢??

当然是不会的,于是我们加入重力和地面作用力因素重新观察。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车桥发生了旋转倾斜,同样可以理解为车身发生了倾斜。这个倾斜量不单单是主销倾角的影响,同样转向角的大小,车轮的直径(偏移角放大)等等都会影响。那么我们再看看攀岩车,大部分是在坡度情况,又是怎样的有趣现象呢?

这是坡度上转向上坡方向,车桥(车身)往下坡方向倾斜,降低稳定性。

这是坡度上转向下坡方向,车桥(车身)往上坡方向倾斜,提高稳定性。

所以很多结构点,都有其正负两方面的效应,而且某些现象并不是一个结构点的影响。包括真车也是如此,掌握并了解了这些特性,对于车辆调教或者实际行驶时发生的各种现象可以得到解答。

网友:
毒德大学

网友:
非常棒的帖,学习了。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A:
其实,真车和模型短卡,越野,主销都是尽量靠近轮毂的offset中心的,二十多度的后倾,都没有明显的转向左右轮下沉的现象,
图上这几个示范,是因为主销和轮毂中心有一定距离,这个距离行程一个摆臂效应,才会把轮子跟着主销摆动,而不是旋转围绕主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真车和模型短卡,越野,主销都是尽量靠近轮毂的offset中心的,二十多度的后倾,都没有明显的转向左右 ...

说得对,这也是增加车身宽度,使用加宽接合器造成的另一个附加问题

网友(2017-11-08):
想起小时候溜钢圈,越垂直越不好控制,但越不容易侧倒,斜一点控制很舒服,太低费劲还容易侧偏

网友(2017-12-25):
太低费劲

网友(2018-03-04):
请教各位资深模友,攀爬车和大脚车有什么区别?想买车了,这个问题想不明白,谢谢

网友(2018-05-10):
第1,2张车桥静态图,没有标明车行驶的方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