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块钱修复御电池电芯异常

楼主(2017-08-31):
天热,最近一直没飞过小御,前两天对电池进行常规维护,发现固件更新了(2月的机子,一直没飞也没升级),闲的没事就升了吧,升级一路OK,上电在家试飞,WTF?电芯异常无法起飞
查看电池详情,一片电芯压差0.11,瞬间就不开心了这才4个循环的电池啊,而且都是定期充放维护的。
电话客服:先生,这种情况比较常见,我们建议你多做几次满充满放操作试试哦。。。此刻我的内心是拒绝的,从玩具起步、电直、自组、精灵3a再到御,电池常规保养还是知道的,就某疆这种充电方式,满充满放能整平衡了?考虑三分钟,新新的电池,舍不得动手,无奈,按客服说的整把,于是,三个满充满放周期之后,模型,果不其然然并卵,而且误差直接飚到0.2。

再次客服:先生,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建议你返厂给你检测一下哦。
我:检查啥?这问题这么明显有啥好检测的?难道你们要拆开检测吗?
客服:如果检测有问题,我们可以进行换新哦?

我:(算你有良心):具体怎么个换新法呢?
客服:激活6个月以内或者200循环以内。。。
我:(纳尼?电池才保6个月啊)哪你帮我查下激活时间呗?

客服:。。。。。。先生先生,我们这边显示,你的电池激活于17年2月X日,目前已经过保哦。。。。。。
我:。。。(刚刚过保5天,万马奔腾啊)。。。整理思绪,严肃口气,咱简单说,就目前这情况,我把电池返厂,会怎样?

客服:检测之后,通知客户换新
我:(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就过保5天,能通融下不?或者给个X折换新也好啊。
客服:我们这有龟腚的。。。
我:那这返厂不返厂一个结果啊,都是我再花499大洋重买一个么,还折腾这时间墨迹啥么。
客服:是的。。。

挂电话,对于这扯淡的保修不想多说啥了,对于重买内心也是拒绝的,看着这不争气的电池,动手吧!发挥我南翔高级技工的特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何必多折腾这么久时间。
之前满充满放时,特意观察过三块电芯的掉电情况,都是线性的,可以确定电芯质量没有问题,玩过自组的都清楚,要是单片电芯坏了,掉电时有问题的电芯会掉的很快,目前的问题是其余两块电芯充满电后就终止电压了,造成问题电芯充不满,所以某疆的充电逻辑应该是有BUG的,所以决定加装平衡头,独立充电

观察一下电池,难度不大,难点是热熔的那几个位置,考虑再三,暴力解决吧

这是改后的效果,中间过程就不上图(改电池还是有一点风险,特别是焊接和绝缘处理上,所以会玩的一看就明白,没那技术的也不建议轻易尝试)了,整体损伤不大,为自己的手艺点个赞

最终效果,平衡的不能再平衡了
目前上机测试3循环,50米悬停,时间均在25分钟左右(10%降落),S模式大动作测试,掉电情况均完全一致,至此,这块电池算是救活了
成本核算:
JST对插头:1元;
3S4pin线及延长线1.5元;
502胶水:1元;
美工刀片:0.5元;
热缩管:忽略不计;
合计:4元

网友:
事实证明,还是我们模友的平衡充最给力

网友:
请看看我的售后遭遇:

我的也是,遥控器录制按键不好用了,有时摄像机聚焦困难,检测完说云台问题,由于过保了费用690,遥控器按键不好用由于后壳问题228元,人工60,保内免费,折扣288共支付690,然后我说摄像机不修了,只修遥控器,又给我报价288折扣0,需要支付288,经过我电话确认应该免费这才免费,不然本该免费的还要收费。我醉了。

网友A:
如果电池的平衡板有用的话,满充满放确实能平衡电池。但是楼书的故事说明了,这电池的保护板简直就是个笑话

网友:
,我去,之前不是一直在吹,大疆售后这好那好的,看来也就是个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的平衡板有用的话,满充满放确实能平衡电池。但是楼书的故事说明了,这电池的保护板简直就是个笑话 ...

以前精灵2的电池可以换电芯,新电池差不多八百,换电芯两百。智能芯片珍贵啊

网友:
希望楼主上过程图,也算涨涨见识乱

网友:
用外接平衡充电,还能确保电池充电记录始终保持初始状态吗?
“循环次数”

网友(2018-01-04):
怎么修的 麻烦教教我

网友:
能教教我吗

网友:
我是M600也和你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B:
其实这就是大疆电池管理芯片的BUG   一块电芯的电压开始偏低以后  电池管理芯片只会在一定范围内尝试平衡  一旦超过平衡电压范围 电池的电芯就会越来越不平衡  最后电池报错,电芯损坏  其实大家不要怕  按照楼主的方法充回来就行  说老实话  随便找个魔友的平衡充 都比TI 的平衡板要效果好,但是没办法,大批量的生产,不可能这样做。这也是大疆对于消费级电池的妥协。反正我包你半年嘛  随便用    所以目前找我弄的魔友基本上都是放坏的!随后我会放一些维修精灵4电池的视频教学。欢迎围观。

网友:
求救,能否加我一下

网友:
电池里的平衡板会耗电的吧?放时间长了就把电池电耗没电了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不平衡了,可惜没楼主这手艺啊

网友C:
楼主,我昨天微暴力拆开了块御电池,外壳完好,电池连线完好,怎么改下避开芯片能像普通电池充电?求教!

网友:
楼主热熔部分用热熔枪慢慢加热再慢慢撬吗?

网友(2018-02-12):
陕AMV587 您好,我的御电池才用了4次,有半年没用就挂了,请问可以帮我修一下吗?需要多少钱我支付给你。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才16次,也是差0.3,显示4.0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昨天微暴力拆开了块御电池,外壳完好,电池连线完好,怎么改下避开芯片能像普通电池充电?求教!

我的电池也是出现问题,才16次而已,目前你搞好了吗? 听说一断电就自动锁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就是大疆电池管理芯片的BUG   一块电芯的电压开始偏低以后  电池管理芯片只会在一定范围内尝试平衡   ...

這樣真的很過份.
你要賺到盡,給你沒問題, 但也得給回我到位的質量吧, 現在都什府年代?
舍個平衡充電有什麼大不了, 竟然連這弱智的BUG 都搞不了..
還有就是電池接口有那麼多片接觸片, 呢 馬 的 連平衡電路也不引出來,
那還算什麼智能電池?

网友:
誓死干掉大疆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池也是出现问题,才16次而已,目前你搞好了吗? 听说一断电就自动锁死了

只拆了外壳,其他线路没敢动

网友:
你好 在么 想请教您 御电池修复的办法 方便请回复 可以有偿

网友(2018-03-28):
同问修复,可以寄给你有偿修复。才12次循环,放时间长了

网友:
请问电芯压差多少算是合理的
我的TB47电池所以电芯电压全部不一样 0.2左右差距

网友:
就指望卖电池活着呢

网友(2018-05-24):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就是大疆电池管理芯片的BUG   一块电芯的电压开始偏低以后  电池管理芯片只会在一定范围内尝试平衡   ...

大疆精灵电池都可以修,六六六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樣真的很過份.
你要賺到盡,給你沒問題, 但也得給回我到位的質量吧, 現在都什府年代?
舍個平衡充電有 ...

有平衡电路的 只是平衡能力差了点

网友:
大疆精灵电池都可以修,六六六

网友:
大哥,你可以办个培训班了

网友(2019-01-02):
请问楼主这个接头内部怎么连接,有图吗?我有个电池也是压差过大,才30多个循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感谢!

网友:
商品机用新能源的电池质量还好点,MG和WIND系列用的那个海盈12000电池才是真坑,两个6S合并成一块12S,三天两头电芯不平衡,充电器怎么充放都没用,还碰到过整个半边电池充不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