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发动机,怎么油针和你们说的完全不一样?

楼主(2017-09-01):
YQW(一起玩模型)无限18发动机
1:4素油。
主油针2右1/4圈,怠速油针<1圈。
我先按照大多数坛子里说的,主油针3-4圈,副油针3圈试了,根本打不着,发动机满灌的一塌糊涂。手都勒出血了,转天膀子也抬不起来了,腰也弯不下去了,比背着包爬趟黄山还累!
后来打算放弃,接着用小日本发动机。于是就拆解清洗。
当从后面观察化油器时才发现,副油针大开3圈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看到了油针和油咀之间的相对关系。根据我对油动飞机发动机的理解,和对小日本发动机改造化油器的经验,应该是全开风门时油针正好分离油咀半个~1个mm。而怠速时应该插入油咀一定深度。如果是3圈的话,完全没有插入油咀的可能。
于是又来了信心。
我是这样解决不能启动的问题的。
首先把油针按照我的理解,调了下相对位置,然后核对结果是怠速油针应该是开度<1圈。
主油针的定位,我先插上一根干净油管用嘴对着化油器吹气,全开油针时感觉一下吹气的阻力,然后旋紧油针,当感觉到有明显阻力变化时记下这一转折点圈数。结果是2.5圈。也就是3~4圈是根本不可能的。
然后我用怠速端风门着车成功,当然上来还是有点副油的。再仔细调下油针,结果就是最佳为第三行所说的位置。
咱的小车也爽跑成功!

第一次跑了500ml油,最后也处女撞车了,原因就是两个舵机太费电,四节镍氢电池没电了,高速失控撞向草丛(没造成损失)。高转速下灭不了车,堵排气孔,造成排气桶与发动机排气弯头高压憋脱离,最后还是拿下气滤手堵进气口才灭车。还弄的满车都是蓖麻油。

楼主:
我的结论是,车用发动机和固定翼用发动机调速方法是一样的。飞机的转速低,车用的转速高。素油也能启动,而且是放了一年的配好的油。素油的好处是,不用事后油,不怕机件腐蚀。装一根排气管把排气引向后部,可减少油污车身部件。缺点是一个月以上不玩儿,一定记得用乙醇清理一下发动机内部,还要把它晾干,以免在有水的环境下,乙醇+水会对铝有一定的腐蚀。当然,要拆开发动机操作。记得别弄丢了后盖启动车用发动机特有的那个小舌头和小弹簧,位于曲柄连杆的轴上的小孔里,那东西太小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加油

网友A:
后盖里的小舌头和小弹簧有配吗?我的弄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盖里的小舌头和小弹簧有配吗?我的弄丢了!

其间小弹簧丢了一下,我测了一下小舌头直径2.5mm。
后来在地上又找到了。找了8遍,在怀疑半径2米以外的地上。

我想,可以用挂锁锁芯里的铜舌头+弹簧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