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小胖子已装好机,1.55公斤的时候已经试飞

楼主(2017-09-01):
2814电机 1100kv
9寸apc原装桨
好盈飞腾60a
银燕26元的那种金属舵机
电机座我是用淘宝的碳纤维的电机座
电池18650 4s9600毫安时

用了一个248元的两轴云台,我把电池9600毫安时18650的,顶到最前面,然后试飞的时候一扔出去,飞机全油门的时候还是头轻了,飞机上仰,松点油门飞机就能平飞,现在加了一个云台一个摄像头一个图传电池放回到最前面不知道会不会头重!还有,新动模型卖的小胖子孔位不准确,像是压迫压到变形,这里有压痕那里有压痕,感觉就是瑕疵!

楼主:
前面两张照片是15年的时候的小胖,一扔出去飞机就上翘然后失速,炸鸡,都无法控制住

楼主:
没加云台,飞控,摄像头图传的时候1.55公斤

网友A:
空速管不是应该装在机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速管不是应该装在机头吗?

装机头,我把电池塞进去的时候会压着空宿管的硅胶线,所以刚从机头拆下装副翼这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机头,我把电池塞进去的时候会压着空宿管的硅胶线,所以刚从机头拆下装副翼这里

装在这儿会影响测速结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在这儿会影响测速结果吗?

应该不会的,好多人都这样装

网友B:
2216 3S 1.85Kg都能飞,不过要有个下坡
空速计没必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 3S 1.85Kg都能飞,不过要有个下坡
空速计没必要装

下坡,电机向下是吧,已经装好了,2216飞1.85太极限了,费电,空速机买了不装就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呢???

一个人飞还有视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人飞还有视频啊

楼主不是摄像机、录像机全带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摄像机、录像机全带上了吗?

首飞的时候是没有摄像机录像机没有飞控,这些都是首飞后装上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飞的时候是没有摄像机录像机没有飞控,这些都是首飞后装上去的,

,没视频,差评!哈哈!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视频,差评!哈哈!不错,不错!

之前头轻了现在装上图传云台摄像头不知道会不会重了

网友D:
小胖子总重超过2kg手抛费劲,还费电,1.5kg以下轻松过千,注意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胖子总重超过2kg手抛费劲,还费电,1.5kg以下轻松过千,注意重心。

手抛的时候要助跑么

网友:
不用助跑,大油门70%左右机头向上20度左右直接扔出,注意要大油门,我现在老喜欢这种扔出去的感觉了,嘻嘻。因为我的飞场只有春天才能滑跑。不安起落架还能节省不少重量,我都拆除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面两张照片是15年的时候的小胖,一扔出去飞机就上翘然后失速,炸鸡,都无法控制住

我也是,第二台小胖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第二台小胖才搞定

爽飞

网友F:
成品机就是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品机就是漂亮。

有眼光

网友:
还是楼主有眼光啊!

网友(2017-11-29):
我也在装小胖

网友:
没加飞控都可以

网友(2018-03-21):
同样心动模型买的小胖,尾翼根和机身链接处非常大的缝隙,别的地方也和楼主描述的差不多

网友(2018-05-14):
引用 楼主:
之前头轻了现在装上图传云台摄像头不知道会不会重了

你这样说应该是拉力线和安装角问题

网友:
什么 配置

网友G(2018-07-27):
新手求教,小胖要怎么配重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求教,小胖要怎么配重才好飞?

我的是9600毫安时的18650顶到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是9600毫安时的18650顶到头

如果电池容量小是不是压不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电池容量小是不是压不住头?

是的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2020-04-07):
马克一下,同为小胖子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