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讯飞控新版本固件问题

楼主(2017-09-01):
刚刚在雷讯调参软件上面刷了一个新版本的固件,通电后不能解锁,请问各位大神需要修改哪个参数?

网友A:
各种校准重新做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校准重新做一遍

跟校准没有关系,是需要修改标准参数里面的一个机架类型,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A:
嗯,解决了就好,,可否把选择机架类型的步骤放出来,以前用的pix,貌似都没有这个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解决了就好,,可否把选择机架类型的步骤放出来,以前用的pix,貌似都没有这个步骤

后面我会发一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