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A遥控器改1s锂电

楼主(2017-09-01):
7月份时候在鬼市收了个MC6A遥控器打算改下高频头做成无线模拟器,专门玩模拟器用,但网上说这控用干电池比较费电,用充电电池充电时间又比较长,就想改成锂电,可是电池仓太小普通的2s控电装不下,另外还得需要降压,就琢磨着能不能改成1s控电。

mc6a控的主板做工还是不错的,摇杆比较垃圾,由于电位器的线没有固定,动摇杆的时候线会跟着一起动,时间长了电位器的连线就会断,这可能也是MC6容易失控的原因

主板采用一颗stm8s105c6t6单片机做主控,7105的高频头和富斯系列的一样,但MC6的高频头是和主板一体的,由一颗LM2973L做降压,将4串1.5v干电池的6v降压到3.3v为全控供电,这个设计有点类似天6a把高电压降到低电压用,实际上mc6用三节干电池就可以正常工作,这么设计真是浪费,值得注意的是MC6A控的主板上有第7通道,不知道能不能用,另外第5通道应该可以改成三段开关或比例通道,不知道其他mc6是不是也这样。

实测电压降到大约4.4v时主控开始报警,低于3.3v关机,尝试寻找主控的电压监测电路,实际就是两个电阻分压,分压电阻上臂阻值为47k,下臂为10k,6v时分压后的电压为1.1v左右,当电压下降到0.735v时主控开始报警,只要改一下分压电阻的阻值,让3.7v分压后得到0.735v就可以用1s锂电了,通过分压计算器计算下臂改为12k左右或上臂改为40k时,分压后的电压分别为0.752V和0.74v,基本符合要求,但这两个阻值的电阻还没找到,如果找不到就得上下臂同时改了,电阻个头非常小,不好焊,改这个需要一定的经验,没把握的还是老实用2s控电或干电池吧。
另外这控工作电流大概150MA左右

微信图片_20170901105246

微信图片_20170901112514

改装成功,那个稍大一点的电阻就是刚换上的,现在报警电压为3.65v

改装成功,那个稍大一点的电阻就是刚换上的,现在报警电压为3.65v

网友A:
也是人才。有这么好的技术,可以上T8了

网友B:
这帖子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要顶

谢顶谢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人才。有这么好的技术,可以上T8了

这个准备专门玩模拟器用,飞真机不用这个

网友B:
我的D10距离变近了,才1500米,想改可是水平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D10距离变近了,才1500米,想改可是水平不行

华科尔的控没玩过,不好意思帮不了你,不过1500米也够用了,再远还不如加套433稳定

网友(2022-01-20):
我的这个控改电烧了,现在上电没反应,不知道怎么修